请教大佬 半波整流电路问题

楼主(2019-12-30):
我用一个普通的闭环互感器5A/2.5mA 是可以测到电流输出的,但是同样的电路用开口互感器5A/5mA,测不到信号是什么情况?请大佬指教。

网友A:
开口了,磁不能形成回路。磁势就弱了,电流就减小很多,反应不出来了。

网友B:
开口互感器是不是没合好?磁隙大了(有污垢或其他原因)?理论上只要是好的互感器应该都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口互感器是不是没合好?磁隙大了(有污垢或其他原因)?理论上只要是好的互感器应该都可以的。

不是  闭合都挺好的,不整流的话 是有输出的,整流后就没了

网友C:
先用运算放大器放大再整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