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3.3输入高电平,q2会截止,不应该是导通吗?

楼主(2019-12-30):
(图片)

网友A:
Q3-b=H  时, Q3-c=Q4-b=L,即Q4的Ube<0.7V  故Q4截止

网友B:
Q3是反相输出。

楼主:
不是很懂,可以详细说下吗

网友C:
请问Q2在哪里?我没有找到?

网友D:
Q2在哪里

网友E:
这个主要是两个三极管的发射极都串了个发光二极管,不是直接接地,Q4要导通那它的基极电压要大于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降(1.77v)+加上Q4的发射结电压(0.6-0.7),而它的基极电压才2.16,所以不导通。

网友F:
最基本的射随器电路.

网友G:
没找到Q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