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4位数码管怎么改成8位数码管显示?

楼主(2019-12-30):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//宏定义
sbit SET = P3^0;       //定义调整键
sbit DEC = P3^1;      //定义减少键
sbit ADD = P3^2;     //定义增加键
sbit BEEP = P3^3;      //定义蜂鸣器
sbit ALAM = P1^2;   //定义灯光报警
sbit DQ = P3^7;        //定义DS18B20总线I/O
bit shanshuo_st;       //闪烁间隔标志
bit beep_st;         //蜂鸣器间隔标志
sbit DIAN = P0^5;          //小数点
uchar x=0;          //计数器
signed char m;         //温度值全局变量
uchar n;           //温度值全局变量
uchar set_st=0;        //状态标志
signed char shangxian=30;    //上限报警温度
signed char xiaxian=10;     //下限报警温度
//uchar code  LEDData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
//uchar code  LEDData[]={0x5F,0x44,0x9D,0xD5,0xC6,0xD3,0xDB,0x47,
//      0xDF,0xD7,0xCF,0xDA,0x9B,0xDC,0x9B,0x8B};
uchar code  LEDDat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00};
//延时子程序
void Delay_DS18B20(int num)
{
  while(num--) ;
}
//初始化DS18B20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x=0;
  DQ = 1;         //DQ复位
  Delay_DS18B20(8);    //稍做延时
  DQ = 0;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Delay_DS18B20(80);   //精确延时,大于480us
  DQ = 1;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Delay_DS18B20(14);
  x = DQ;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后,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,x=1则初始化失败
  Delay_DS18B20(20);
}
//读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for (i=8;i>0;i--)
  {
    DQ = 0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dat>>=1;
    DQ = 1;     // 给脉冲信号
    if(DQ)
    dat|=0x80;
    Delay_DS18B20(4);
  }
  return(dat);
}
//写一个字节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unsigned 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{
    DQ = 0;
    DQ = dat&0x01;
    Delay_DS18B20(5);
    DQ = 1;
    dat>>=1;
  }
}
//读取温度
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a=0;
  unsigned char b=0;
  unsigned int t=0;
  float tt=0;
  Init_DS18B20();
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WriteOneChar(0x44);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Init_DS18B20();
  WriteOneChar(0xCC);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WriteOneChar(0xBE);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
  a=ReadOneChar();     //读低8位
  b=ReadOneChar();    //读高8位
  t=b;       //高8位转移到t
  t<<=8;      //t数据左移8位
  t=t|a;      //将t和a按位或,得到一个16位的数
  tt=t*0.0625;     //将t乘以0.0625得到实际温度值(温度传感器设置12位精度,最小分辨率是0.0625)
  t= tt*10+0.5;     //放大10倍(将小数点后一位显示出来)输出并四舍五入
  return(t);     //返回温度值
}
//延时子程序
void Delay(uint num)
{
while( --num );
}
//初始化定时器0
void InitTimer(void)
{
TMOD=0x1;
TH0=0x3c;
TL0=0xb0;     //50ms(晶振12M)
}
//读取温度
void check_wendu(void)
{
uint a,b,c;
c=ReadTemperature();     //获取温度值
a=c/100;           //计算得到十位数字
b=c/10-a*10;         //计算得到个位数字
m=c/10;            //计算得到整数位
n=c-a*100-b*10;        //计算得到小数位
if(m<0){m=0;n=0;}       //设置温度显示上限
if(m>99){m=99;n=9;}       //设置温度显示上限
}
//数码管初始化
void Disp_init(void)
{
P0 = 0x40;      //显示----
// P2 = 0x7F;
// Delay(200);
// P2 = 0xDF;
// Delay(200);
// P2 = 0xF7;
// Delay(200);
// P2 = 0xFD;
// Delay(200);
P2=0x7f;
Delay(100);
P2=0xbf;
Delay(100);
P2=0xdf;
Delay(100);
P2=0xef;
Delay(100);
P2=0xf7;
Delay(100);
P2=0xfb;
Delay(100);
P2=0xfd;
Delay(100);
P2=0xfe;
Delay(100);
P2 = 0xFF;
Delay(100);         //关闭显示
}
//显示温度子程序
void Disp_Temperature(void)     //显示温度
{
P0 = 0x78;      //显示C
P2 = 0xbf;
Delay(100);
P2=0xff;
P0=~LEDData[n];    //显示个位
P2 = 0xDF;
Delay(100);
P2=0xff;
P0 =~LEDData[m%10];    //显示十位
DIAN = 0; 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
P2 = 0xF7;
Delay(100);
P2=0xff;
P0 =~LEDData[m/10];    //显示百位
P2 = 0xFD;
Delay(100);
P2 = 0xff;         //关闭显示
}
//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
void Disp_alarm(uchar baojing)
{
P0 =~0x98;      //显示C
P2 = 0x7F;
Delay(100);
P2=0xff;
P0 =~LEDData[baojing%10]; //显示十位
P2 = 0xDF;
Delay(100);
P2=0xff;
P0 =~LEDData[baojing/10]; //显示百位
P2 = 0xF7;
Delay(100);
P2=0xff;
if(set_st==1)P0 =~0xCE;
else if(set_st==2)P0 =~0x1A; //上限H、下限L标示
P2 = 0xFD;
Delay(100);
P2 = 0xff;         //关闭显示
}
//报警子程序
void Alarm()
{
if(x>=10){beep_st=~beep_st;x=0;}
if((m>=shangxian&&beep_st==1)||(m<xiaxian&&beep_st==1))
{
  BEEP = 0;
  ALAM=0;
}
else
{
  BEEP=1;
  ALAM=1;
}
}
//主函数
void main(void)
{
uint z;
InitTimer();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EA=1;      //全局中断开关
ET0=1;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IT0=1;
IT1=1;
check_wendu();
check_wendu();
for(z=0;z<300;z++)
{
  Disp_init();
  }
while(1)
  {
  if(SET==0)
  {
   Delay(2000);
   do{}while(SET==0);
   set_st++;x=0;shanshuo_st=1;
   if(set_st>2)set_st=0;
  }
  if(set_st==0)
  {
   EX0=0;    //关闭外部中断0
   EX1=0;    //关闭外部中断1
    check_wendu();
      Disp_Temperature();
   Alarm();   //报警检测
  }
  else if(set_st==1)
  {
   BEEP=1;    //关闭蜂鸣器
   ALAM=1;
   EX0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0
   EX1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1
   if(x>=10){shanshuo_st=~shanshuo_st;x=0;}
   if(shanshuo_st) {Disp_alarm(shangxian);}
  }
  else if(set_st==2)
  {
   BEEP=1;    //关闭蜂鸣器
   ALAM=1;
   EX0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0
   EX1=1;    //开启外部中断1
   if(x>=10){shanshuo_st=~shanshuo_st;x=0;}
   if(shanshuo_st) {Disp_alarm(xiaxian);}
  }
    }
}
//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TH0=0x3c;
TL0=0xb0;
x++;
}
//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
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
{

EX0=0;      //关外部中断0
if(DEC==0&&set_st==1)
{
   do{
  Disp_alarm(shangxian);
}
  while(DEC==0);
   shangxian--;
   if(shangxian<xiaxian)shangxian=xiaxian;
}
else if(DEC==0&&set_st==2)
{
   do{
  Disp_alarm(xiaxian);
}
  while(DEC==0);
  xiaxian--;
   if(xiaxian<0)xiaxian=0;
}
}
//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
void int1(void) interrupt 2
{
EX1=0;      //关外部中断1
if(ADD==0&&set_st==1)
{
  do{
  Disp_alarm(shangxian);
}
  while(ADD==0);
   shangxian++;
   if(shangxian>99)shangxian=99;
}
else if(ADD==0&&set_st==2)
{
   do{
  Disp_alarm(xiaxian);
}
  while(ADD==0);
   xiaxian++;
   if(xiaxian>shangxian)xiaxian=shangxian;
}
}

网友A:
其实你问这样的问题没有用处。

如果你会做4位的,就肯定会做8位的。

如果你不会做4位的,问8位的有用吗?

再加四个数码管,段码线和先前的连在一起。新加的4位每位分配一个位控制线。

程序里面,将原来扫描四位,改成扫描8位。

网友B:
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51开发板的例程

网友C:
你把段选改一下就好

网友D:
你这贴出程序没用,你是不会改,而不是改错了,你会四位的话怎么会不懂8位的怎么工作,建议你先学会如何显示数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