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通过WiFi连接阿里云的简单智能家居系统程序

楼主(2019-12-30):
WiFi模块为esp8266
可以通过连接阿里云,控制RGB,电机,步进电机等。

注意:WiFi名和密码需修改成自己的。连接阿里云的相关参数要修改成自己的。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motor.h"
#include "uart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makedata.h"
#include "rgbled.h"
#include "dht11.h"
#include "wifi.h"
#include "MQTT.h"
#include "stepmotor.h"
#include "oled.h"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buf[50]={0};

//        TYPE_DATA value={0};
//        TYPE_DHT11 dht11={0};
        uint8_t ret;

        LedInit( );//LED初始化
        MotorInit( );
        RGBPinInit( );
        uart1_init(72,115200);
        Uart2Init(115200);
        DHT11PinInit( );
        StepMotorPinInit( );
        OLEDInit( );
        Display( 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
网友A:
已经下载来编译过了,在main里面都没有对esp8266的初始化,还有mqtt的连接步骤都没有,代码中使用的是库函数,只能下来看看,其他没什么多大意义。

网友A:
代码已经下载来看了,主函数里面对esp8266的操作都没有,感觉没多大意义

网友B:
没什么多大意义,内部东西,学习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