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114做i2c slave,不回复ack,也不进入中断

楼主:
大家好,我目前项目需要使用lpc1114 做i2c slave ,移植了如下代码。在进行测试时,lpc1114 不回复ack,也不进入中断,请大家帮忙看看附件是示波器信号图。
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   $Id:: i2cslave.c 3635 2010-06-02 00:31:46Z usb00423                    $
  • *   Project: NXP LPC11xx I2C Slave example
  • *
  • *   Description:
  • *     This file contains I2C slave code example which include I2C slave
  • *     initialization, I2C slave interrupt handler, and APIs for I2C slave
  • *     access.
  • *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 Software that is described herein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
  • * which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programm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
  • * products.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"AS IS" without any warranties.
  • * NXP Semiconductors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for the
  • * use of the software, conveys no license or title under any patent,
  • * copyright, or mask work right to the product. NXP Semiconductors
  • *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in the software without
  • * notification. NXP Semiconductors also make no representation or
  • * warranty that such application will be suitable for the specified
  • * use without further testing or modification.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#include "LPC11xx.h"/* LPC11xx Peripheral Registers */
  • #include "type.h"
  • #include "i2cslave.h"
  • volatile uint32_t I2CMasterState = I2C_IDLE;
  • volatile uint32_t I2CSlaveState = I2C_IDLE;
  • volatile uint32_t I2CMode;
  • volatile uint8_t I2CWrBuffer[BUFSIZE];
  • volatile uint8_t I2CRdBuffer[BUFSIZE];
  • volatile uint32_t I2CReadLength;
  • volatile uint32_t I2CWriteLength;
  • volatile uint32_t RdIndex = 0;
  • volatile uint32_t WrIndex = 0;
  • /*
  • From device to device, the I2C communication protocol may vary,
  • in the example below, the protocol uses repeated start to read data from or
  • write to the device:
  • For master read: the sequence is: STA,Addr(W),offset,RE-STA,Addr(r),data...STO
  • for master write: the sequence is: STA,Addr(W),offset,RE-STA,Addr(w),data...STO
  • Thus, in state 8, the address is always WRITE. in state 10, the address could
  • be READ or WRITE depending on the I2C command.
  • */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* Function name:I2C_IRQHandler
  • **
  • ** Descriptions:I2C interrupt handler, deal with master mode only.
  • **
  • ** parameters:None
  • ** Returned value:None
  • **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void I2C_IRQHandler(void)
  • {
  •   uint8_t StatValue;
  •   /* this handler deals with master read and master write only */
  •   StatValue = LPC_I2C->STAT;
  •   switch ( StatValue )
  •   {
  • case 0x60:/* An own SLA_W has been received. */
  • case 0x68:
  • RdIndex = 0;
  • LPC_I2C->CONSET = I2CONSET_AA;/* assert ACK after SLV_W is received */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SIC;
  • I2CSlaveState = I2C_WR_STARTED;
  • break;
  • case 0x80:/*  data receive */
  • case 0x90:
  • if ( I2CSlaveState == I2C_WR_STARTED )
  • {
  • I2CRdBuffer[RdIndex++] = LPC_I2C->DAT;
  • LPC_I2C->CONSET = I2CONSET_AA;/* assert ACK after data is received */
  • }
  • else
  • {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AAC;/* assert NACK */
  • }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SIC;
  • break;
  • case 0xA8:/* An own SLA_R has been received. */
  • case 0xB0:
  • RdIndex = 0;
  • LPC_I2C->CONSET = I2CONSET_AA;/* assert ACK after SLV_R is received */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SIC;
  • I2CSlaveState = I2C_RD_STARTED;
  • WrIndex = I2CRdBuffer[0];/* The 1st byte is the index. */
  • break;
  • case 0xB8:/* Data byte has been transmitted */
  • case 0xC8:
  • if ( I2CSlaveState == I2C_RD_STARTED )
  • {
  • LPC_I2C->DAT = I2CRdBuffer[WrIndex+1];/* write the same data back to master */
  • WrIndex++;/* Need to skip the index byte in RdBuffer */
  • LPC_I2C->CONSET = I2CONSET_AA;/* assert ACK  */
  • }
  • else
  • {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AAC;/* assert NACK  */
  • }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SIC;
  • break;
  • case 0xC0:/* Data byte has been transmitted, NACK */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AAC;/* assert NACK  */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SIC;
  • I2CSlaveState = DATA_NACK;
  • break;
  • case 0xA0:/* Stop condition or repeated start has */
  • LPC_I2C->CONSET = I2CONSET_AA;/* been received, assert ACK.  */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SIC;
  • I2CSlaveState = I2C_IDLE;
  • break;
  • default:
  •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SIC;
  • LPC_I2C->CONSET = I2CONSET_I2EN | I2CONSET_SI;
  • break;
  •   }
  •   return;
  • }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* Function name:I2CSlaveInit
  • **
  • ** Descriptions:Initialize I2C controller
  • **
  • ** parameters:I2c mode is either MASTER or SLAVE
  • ** Returned value:true or false, return false if the I2C
  • **interrupt handler was not installed correctly
  • **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void I2CSlaveInit( void )
  • {
  •   /* SSP and I2C reset are overlapped, a known bug,
  •   for now, both SSP and I2C use bit 0 for reset enable.
  •   Once the problem is fixed, change to "#if 1". */
  • #if 1
  •   LPC_SYSCON->PRESETCTRL |= (0x1<<1);
  • #else
  •   LPC_SYSCON->PRESETCTRL |= (0x1<<0);
  • #endif
  •   LPC_SYSCON->SYSAHBCLKCTRL |= (1<<5);
  •   LPC_IOCON->PIO0_4 &= ~0x3F;/*  I2C I/O config */
  •   LPC_IOCON->PIO0_4 |= 0x01;/* I2C SCL */
  •   LPC_IOCON->PIO0_5 &= ~0x3F;
  •   LPC_IOCON->PIO0_5 |= 0x01;/* I2C SDA */
  •   /*--- Clear flags ---*/
  •   LPC_I2C->CONCLR = I2CONCLR_AAC | I2CONCLR_SIC | I2CONCLR_STAC | I2CONCLR_I2ENC;
  •   /*--- Reset registers ---*/
  • #if FAST_MODE_PLUS
  •   LPC_IOCON->PIO0_4 |= (0x1<<9);
  •   LPC_IOCON->PIO0_5 |= (0x1<<9);
  •   LPC_I2C->SCLL   = I2SCLL_HS_SCLL;
  •   LPC_I2C->SCLH   = I2SCLH_HS_SCLH;
  • #else
  •   LPC_I2C->SCLL   = I2SCLL_SCLL;
  •   LPC_I2C->SCLH   = I2SCLH_SCLH;
  • #endif
  •   LPC_I2C->ADR0 = PCF8594_ADDR;
  •   I2CSlaveState = I2C_IDLE;
  •   /* Enable the I2C Interrupt */
  •   NVIC_EnableIRQ(I2C_IRQn);
  •   LPC_I2C->CONSET = I2CONSET_I2EN | I2CONSET_SI;
  •   return;
  • }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Of File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   $Id:: i2cslave.h 3635 2010-06-02 00:31:46Z usb00423                    $
  • *   Project: NXP LPC11xx I2C Slave example
  • *
  • *   Description:
  • *     This file contains I2C slave code header definition.
  • *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 Software that is described herein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
  • * which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programm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
  • * products.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"AS IS" without any warranties.
  • * NXP Semiconductors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for the
  • * use of the software, conveys no license or title under any patent,
  • * copyright, or mask work right to the product. NXP Semiconductors
  • *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in the software without
  • * notification. NXP Semiconductors also make no representation or
  • * warranty that such application will be suitable for the specified
  • * use without further testing or modification.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#ifndef __I2CSLAVE_H
  • #define __I2CSLAVE_H
  • #define FAST_MODE_PLUS      1
  • #define BUFSIZE             6
  • #define MAX_TIMEOUT         0x00FFFFFF
  • #define PCF8594_ADDR        0xA0
  • #define READ_WRITE          0x01
  • #define RD_BIT              0x01
  • #define I2C_IDLE            0
  • #define I2C_STARTED         1
  • #define I2C_RESTARTED       2
  • #define I2C_REPEATED_START  3
  • #define DATA_ACK            4
  • #define DATA_NACK           5
  • #define I2C_WR_STARTED      6
  • #define I2C_RD_STARTED      7
  • #define I2CONSET_I2EN       (0x1<<6)  /* I2C Control Set Register */
  • #define I2CONSET_AA         (0x1<<2)
  • #define I2CONSET_SI         (0x1<<3)
  • #define I2CONSET_STO        (0x1<<4)
  • #define I2CONSET_STA        (0x1<<5)
  • #define I2CONCLR_AAC        (0x1<<2)  /* I2C Control clear Register */
  • #define I2CONCLR_SIC        (0x1<<3)
  • #define I2CONCLR_STAC       (0x1<<5)
  • #define I2CONCLR_I2ENC      (0x1<<6)
  • #define I2DAT_I2C           0x00000000  /* I2C Data Reg */
  • #define I2ADR_I2C           0x00000000  /* I2C Slave Address Reg */
  • #define I2SCLH_SCLH         0x00000180  /* I2C SCL Duty Cycle High Reg */
  • #define I2SCLL_SCLL         0x00000180  /* I2C SCL Duty Cycle Low Reg */
  • #define I2SCLH_HS_SCLH      0x00000020  /* Fast Plus I2C SCL Duty Cycle High Reg */
  • #define I2SCLL_HS_SCLL      0x00000020  /* Fast Plus I2C SCL Duty Cycle Low Reg */
  • extern void I2C_IRQHandler( void );
  • extern void I2CSlaveInit( void );
  • #endif /* end __I2CSLAVE_H */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Of File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   $Id:: i2cslvtst.c 3635 2010-06-02 00:31:46Z usb00423                   $
  • *   Project: NXP LPC11xx I2C example
  • *
  • *   Description:
  • *     This file contains I2C slave test modules, main entry, to test I2C
  • *     slave APIs.
  • *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 Software that is described herein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
  • * which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programm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
  • * products.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"AS IS" without any warranties.
  • * NXP Semiconductors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for the
  • * use of the software, conveys no license or title under any patent,
  • * copyright, or mask work right to the product. NXP Semiconductors
  • *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in the software without
  • * notification. NXP Semiconductors also make no representation or
  • * warranty that such application will be suitable for the specified
  • * use without further testing or modification.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#include "LPC11xx.h"/* LPC11xx Peripheral Registers */
  • #include "type.h"
  • #include "i2cslave.h"
  •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I2CWrBuffer[BUFSIZE];
  •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I2CRdBuffer[BUFSIZE];
  •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I2CSlaveState;
  •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I2CReadLength, I2CWriteLength;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*   Main Function  main()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int main (void)
  • {
  •   uint32_t i;
  •   SystemInit();
  •   for ( i = 0; i < BUFSIZE; i++ )
  •   {
  • I2CRdBuffer = 0x00;
  •   }
  •   I2CSlaveInit();/* initialize I2c */
  •   /* When the NACK occurs, the master has stopped the
  •   communication. Just check the content of I2CRd/WrBuffer. */
  • while ( I2CSlaveState != DATA_NACK );
  •  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Of File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···

网友A(2020-01-10):
终于找到原因了,中断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