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S18B20的真与假测试

楼主(2019-12-30):
多年前接触了18B20,当时买的8元一个(三极管封装的)。简单的使用后没什么问题,最近网上买的18B20封装感温探头金属管封装带线的,2元一个同样的程序,用上面两种18B20结果大吃一惊
低温下和不同分辨率看不出什么问题,当超过100°时,便宜货出现乱码。贵的管子(三极管封装的)温度能达到最大值125度,完美表现。
切换不同分辨率,结果一样便宜管子不能超过100度。超过就输出乱码,降到九十多度又正常显示了,

难道是用了老产品新包装出售????
还望懂的高手解答

网友A:
可能是等级差别 电子元件一般民用版的最大温度85 工业级的都是125的 很多片子都分等级的 比如MAX485ESA和MAX485CSA 一个是工业一个是商业

网友B:
一般18B20为TO-92封装,至于三极管的封装形式更多彩,自然也会有这个封装的。
不同等级的产品参数会有不同,一般军-工-民从高到低,价格也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