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对hx711的理解

楼主(2019-12-30):
我对hx711的理解:
HX711模块本身特别好,24位AD,加内部放大器(可以64和128增益,放大倍数)注意,这里的说明只包含关键部分——串口部分。1.与HX711连接的单片机需要的外设资源,两个普通IO口,一个输入(推荐浮空输入),一个输出。如下图所示:对于HX711模块,其中DT(Dout),用于向外传输数据,也就是数据线,方向对外;其中SCK(PD_SCK)是输入外部时钟的,也就是时钟线。所以,对于单片机,需要一个输入IO口,读取Dout的数据;需要一个输出IO口,发送时钟信号(方波),输出给HX711模块。  2.串口时序对于单片机来说,与Dout连接的输入IO口,电平从高变成低电平,说明HX711准备好了,可以发送数据了。这个时候,与PD_SCK连接的输出IO口,开始发送方波(时钟),每个方波读取一位数据,数据总共24位。有三个PD_SCK的时序图,是用于选择下一次不同的通道和增益用的,所以这个模块可以同时采集两路惠斯通电桥的值。按照实际情况,选择一种或者两种的组合。所以单片机最少要发25个脉冲,前24个用于读取这次的AD转换数据,最后一个用于选择下一次的通道和增益。注意:其实关键的就是那几个T1,2,3,4的时间要求,不能低于也不能超时,否则都不能得到正确结果。  3.程序讲解——关键部分在此用的HAL库。(1)延时us函数,我就用简单的用软件延时实现了,你可以自己用其他方法实现,越准对实现越有利其实。  (2)读取采样值HX711模块的串口输出数据为24位的转换值数据。代码如下,count为读取到的值,通过移位,一位一位读取;首先,将单片机输出口变成低电平,如果高电平达到一定时间会复位HX711模块的,所以平时一定将输出口电平置为低;然后就是等待单片机输入口的电平变低,为了防止硬件出错,在这里设置了超时时间,实际效果大概1s,过了1s直接跳出循环,           避免一直等待,同时超时跳出时的AD值非常大,容易排除它;然后就加了一个误触发消除,用的延时的方法。然后就进入读取AD转换值了,先将单片机输出口电平变高,延时一定时间,然后变低,然后读入输入口的电平状态,写入count.最后,循环24次后,发最后一个脉冲,说明下一次AD转换为通道A,128增益。与0x800000异或是因为为了排除负值。到这里,AD转换后的值就读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