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Y-31 TCS230颜色传感器如何将数据显示在串口助手上

楼主(2019-12-30):
GY-31与单片机连接示意图

GY-31与单片机连接示意图

颜色模块内部图

颜色模块内部图

GY-31颜色传感器

GY-31颜色传感器

各位大佬,大家好,我做的这个是GY-31颜色传感器显示在液晶屏LCD1602上RGB三色代码的一个功能,现在我能成功的实现RGB三色代码在LCD屏上,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将程序中的三色代码显示在串口助手上,请问有大佬会吗,这下面是我传感器显示在LCD1602液晶屏上的程序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文件名: TCS3200颜色测试
* 型号:   GY-31
* 功能:   读取RGB值
* 单片机: STC89C52
* 晶振:   11.0592m
* LCD1602显示R,G,B值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接线说明:
//模块S2-----单片机P1.1
//模块S3-----单片机P1.0
//模块OUT----单片机P3.5(计数器1输入)
//模块VCC----单片机VCC
//模块GND----单片机GND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math.h>    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<stdio.h>   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DataPort P0           //LCD1602 数据端口
sbit    LCM_RS=P2^0;   //LCD1602 控制端口
sbit    LCM_RW=P2^1;   //LCD1602 控制端口
sbit    LCM_EN=P2^2;   //LCD1602 控制端口

/**引脚定义**/
sbit s2=P1^1;        //TCS3200 S2
sbit s3=P1^0;        //TCS3200 S3
                     //TCS3200 S0 模块内部默认上拉
                     //TCS3200 S1 模块内部默认上拉
                     //TCS3200 OE 模块内部接地
sbit test_pin=P1^2;  //用示波器看这个引脚,可知道定时器中断频率
//变量、常量定义
uchar ge,shi,bai ;
uchar rp=2,gp=2,bp=2; //定义比例因子,具体环境可以修改
uchar count;          //颜色标志位(0:红 1:绿 2:蓝)

//显示数组
uchar disp_R[3]={0X30,0X30,0X30};  //红
uchar disp_G[3]={0X30,0X30,0X30};  //绿
uchar disp_B[3]={0X30,0X30,0X30};  //蓝

//********定义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   delay(unsigned int k);
void    InitLcd();
void    WriteDataLCM(uchar dataW);
void    WriteCommandLCM(uchar CMD,uchar Attribc);
void    DisplayOne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Data);

//*********LCD1602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nitLcd()
{
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38,1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
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08,1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关闭
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01,1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清屏
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06,1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光标移动设置
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0c,1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开及光标设置
}

//**********检测忙信号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WaitForEnable(void)
{
        DataPort=0xff;
        LCM_RS=0;
        LCM_RW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CM_EN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hile(DataPort&0x80);
        LCM_EN=0;
}

//**********写命令至LCD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WriteCommandLCM(uchar CMD,uchar Attribc)
{
        if(Attribc)WaitForEnable();
        LCM_RS=0;
        LCM_RW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ataPort=CMD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CM_EN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CM_EN=0;
}

//**********写数据至LCD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WriteDataLCM(uchar dataW)
{
        WaitForEnable();
        LCM_RS=1;
        LCM_RW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ataPort=dataW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CM_EN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CM_EN=0;
}

//*********写一个字符数据到指定的目标***********
void DisplayOne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Data)
{
        Y&=1;
        X&=15;
        if(Y)X|=0x40;
        X|=0x80;
    EA=0;
        WriteCommandLCM(X,0);
        WriteDataLCM(DData);
        EA=1;
}

//*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k;i++)
        {
        for(j=0;j<121;j++)
        {;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: t0_init()
* 函数功能: 定时器0初始化
* 入口参数: 无
* 出口参数: 无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init()
{
     TMOD=0x5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1计数 T0定时 工作方式1

     TH1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初值
     TL1=0x00;

     TH0=0xEC;
     TL0=0x7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1.0592M 晶振10ms
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中断

     ET0=1;
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
     TR1=1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数值转换出个十百千的ASCII码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
{
    bai=temp_data/1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;   //取余运算
    shi=temp_data/10+0x30 ;
    ge=temp_data%10+0x30;      //取余运算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: c10ms_out()
* 函数功能: 定时中断0服务程序
            修改颜色标志disp_tc(0:红 1:绿 2:蓝)
            设置S0 S1 S2 选择滤波器
            计算脉冲,读取色值
* 入口参数: 无
* 出口参数: 无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10ms_ou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_pin=!test_pin; //测试定时器中断频率引脚,可以用示波器观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count+1实现先检测绿色,再检测蓝色,然后检测红色,循环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=1;s3=1;           //选择滤波器为绿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TH1<<8)+TL1;   //计算这段时间内 TCS230 的输出脉冲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/=rp*1.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version(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R[2]=ge;        //因为这次的中断,是上次选择滤波器的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R[1]=sh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R[0]=ba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un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=0;s3=1;            //选择滤波器为蓝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TH1<<8)+TL1;    //计算这段时间内 TCS230 的输出脉冲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/=gp*0.9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version(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G[2]=ge;         //因为这次的中断,是上次选择滤波器的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G[1]=sh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G[0]=ba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un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=0;s3=0;            //选择滤波器为红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TH1<<8)+TL1;    //计算这段时间内 TCS230 的输出脉冲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/=b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version(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[2]=ge;         //因为这次的中断,是上次选择滤波器的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[1]=sh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[0]=bai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//定时器计数器重赋初值
     TH0=0xEC;
     TL0=0x78; //11.0592M 晶振,为10ms

     TL1=0x00;//计数器清零
     TH1=0x00;//计数器清零
     TR0=1;   //打开定时器
     TR1=1;   //打开计数器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: main(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
      delay(10);
      InitLcd();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s2=0;           //初始设定S2引脚
                s3=0;           //初始设定S3引脚
      t0_init();              //定时计数初使化

     while(1)
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0,'G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0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0,disp_G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0,disp_G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0,disp_G[2]);                 //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6,0,'B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0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8,0,disp_B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9,0,disp_B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0,0,disp_B[2]);     //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1,'R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1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1,disp_R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1,disp_R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1,disp_R[2]);             //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300) ;

     }
}

我尝试通过异步串口通信的程序将数据显示在串口助手上,但是串口助手用文本模式并没有任何显示,我是在BST-V51单片机上做的,以下是我异步串口通信uart的程序,请各位多多提提建议,问题出在哪里,欢迎指教,谢谢各位。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"bstv51.h"
void UartConfiguration();

void main()
{
    bstv51_init();
        Uart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}

}

void UartConfiguration()
{
    TMOD=0x20;      //设置计数器1的工作方式2
        TH1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计数器1的初值,决定波特率9600
        TL1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计数器1的初值,决定波特率9600
        PCON=0x00;      // 波特率倍增0x00不加倍         0x80加倍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工作方式1 开启接受允许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串口接受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1开始运行
}

void Uart() interrupt 4
{
    uchar date;

        date=SBUF;        //取出接受到的数据
        R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接受中断标志位
        SBUF=date;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发送缓存器发送
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T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
}

网友A:
你好!
增加一个串口发送函数;
把 RGB值发送给上位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!
增加一个串口发送函数;
把 RGB值发送给上位机。

您好,请问是在我原程序上添加串口发送函数吗,能否具体指教一下呢,留下联系方式可以吗?万分感谢。

网友B:
很好感谢楼主分享verygood  nicefor you

网友C:
直接采用上面的程序实现就可以了,之前我也是在想别的方法,最后就做好了

网友D:
由于你的程序使用两个定时器完成颜色采样,所以采样完成后要关闭定时器,输出一个标志,在主程序中查询这个标志将结果用串口发送到上位机。给你一个串口参考程序,原来的LCD显示程序也要作相应修改。

//重新定义显示缓存数组
uchar disp[]="R:000G:000B:000";
//改写此程序,将读取的数据按位分解保存,同样可用于LCD显示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
{
        disp[2]=temp_R/100%10+'0';
        disp[3]=temp_R/10%10+'0';
        disp[4]=temp_R%10++'0';
        disp[7]=temp_G/100%10+'0';
        disp[8]=temp_G/10%10+'0';
        disp[9]=temp_G%10++'0';
        disp[12]=temp_B/100%10+'0';
        disp[13]=temp_B/10%10+'0';
        disp[14]=temp_B%10++'0';
}
//定时器1分时工作于颜色采样和串口切换
//下面两个程序放在主函数中
//注意:只发不收不要开串口中断
/**********串口发送函数*************/
void SendOneByte(uchar c)
{
    SBUF = c;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数据
    while(!TI);        //等待发送完成
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
}

void analysis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f(flag==1)//使能标志,在定时器中断中当完成一次完整颜色采样flag置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=0;//使能标志清0
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工作于串口设置
        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,保持定时器0模式不变
                TMOD |= 0x20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
                TL1 = 0xFD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初值(波特率9600)
                TH1 = 0xFD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重装值
        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1中断
                E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总中断,保证串口发送过程不被干扰
        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1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0;i++);//小延时等待串口稳定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4;i++)//串口发送数据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OneByte(disp[i]);
                //恢复定时器1工作于颜色采样设置
        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,保持定时器0模式不变
                TMOD |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1为外部计数模式
                TH1=0x00;         //计数初值
                TL1=0x00;
        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采用上面的程序实现就可以了,之前我也是在想别的方法,最后就做好了

能QQ联系问下你吗 十分感谢  我不是很太懂 因为有两个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采用上面的程序实现就可以了,之前我也是在想别的方法,最后就做好了

请问方便联系吗,我想私下问问你最后是怎么做好的,十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