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做单片机板子实物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19-12-30):
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有做实物的朋友 几个问题,
1.在做实物的时候单片机的驱动电源直接用usb连接电脑行吗,充电宝的输出 5V 1A 会不会烧坏芯片?
2.四位共阴数码管的工作电压大约是多少,如果要并联电阻的话,电阻多大合适?

大家有经验的,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做实物的经验教训,提些意见和建议,因为我们班买的元器件有限,焊错了会很麻烦,时间又有限,不想走太多弯路。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?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可以,不会烧坏,我插5v2A都没事,电阻1K。500都可以。保证电流在5-20mA就能正常亮

网友B:
连接电脑可行,充电宝也是可行的,数码管上的发光管工作压降约为2V,串接一个200欧电阻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不会烧坏,我插5v2A都没事,电阻1K。500都可以。保证电流在5-20mA就能正常亮

好的,谢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连接电脑可行,充电宝也是可行的,数码管上的发光管工作压降约为2V,串接一个200欧电阻即可

谢谢大佬了

网友C:
充电宝的输出1A,指的是能输出的最大电流为1A,并不是说只要有负载,它输出的电流就一定是1A,这个是看负载的,假如说负载只需要200ma的电流,那充电宝就会输出200ma的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