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一氧化碳报警器程序+PCB文件设计

楼主(2019-12-30):
Altium Designer画的一氧化碳报警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/*头文件*/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yh 0x80 //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
#define er 0x80+0x40 //LCD第二行初始位置
sbit set_key=P1^2;          //“设置”键 K1
sbit add_key=P1^3;           //“加”键 K2
sbit cut_key=P1^4;           //  “减”键 K3
sbit rs=P1^0;
sbit en=P1^1;
sbit speak=P3^7;           //   蜂鸣器
sbit led1=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温度led

sbit CS=P2^0;
sbit CLK=P2^2;
sbit DO=P2^3;

sbit DI=P2^4;//数据输入

uchar flog4,temp,a;
uchar code tab1[]={"BrAC:   PPM"}; //测量值显示的固定字符
uchar code tab2[]={"setD:   PPM"};//报警值显示的固定字符
uint set_D=24;        //报警初始值的设定
uchar XX[3]={0,0,0};
uchar MQ_data[3];
uchar temp,i;
uint MQ,MQ1;
void delay_1ms(uint xms)//延时函数,有参函数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xms;x>0;x--)
         for(y=124;y>0;y--);
}
//****液晶写入指令函数****//
void write_1602com(uchar com)

{
        rs=0;//数据/指令选择置为指令
        P0=com;//送入数据
        delay_1ms(12);
        en=1;//拉高使能端,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
        delay_1ms(12);
        en=0;//en由高变低,产生下降沿,液晶执行命令
}
//***液晶写入数据函数****//
void write_1602dat(uchar dat)
{
        rs=1;//数据/指令选择置为数据
        P0=dat;//送入数据
        delay_1ms(12);
        en=1; //en置高电平,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
        delay_1ms(12);
        en=0; //en由高变低,产生下降沿,液晶执行命令
}
//***液晶初始化函数****//
void lcd_init()
{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38);//设置液晶工作模式,意思:16*2行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c);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6);//整屏不移动,光标自动右移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1);//清显示

        write_1602com(yh+0);//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
        for(a=0;a<11;a++)
        {
         write_1602dat(tab1[a]);//向液晶屏写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1602com(er+0);//         显示第二行固定符号
        for(a=0;a<11;a++)
        {
        write_1602dat(tab2[a]);//
        }
}
void pros_data()
{
        XX[0]=set_D/100;
        XX[1]=set_D%100/10;
        XX[2]=set_D%10;
        write_1602com(er+5);
        for(a=0;a<3;a++)
 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1602dat(XX[a]+0x30);
        }
}

void startADC()
{
CS=1;
_nop_();
_nop_();
CLK=0;
_nop_();
_nop_();
CS=0;
_nop_();
_nop_();
DI=1;
_nop_();
_nop_();
CLK=1;
_nop_();
_nop_();
DI=0;
_nop_();
_nop_();
CLK=0;
_nop_();
_nop_();
}
void choiceADC(uint CH)//CH为0选择通道ch0,为1,选择ch1进行AD转换
{
startADC();
if(CH==0)
{
DI=1;
_nop_();
CLK=1;//上升沿DI=1
_nop_();
CLK=0;//1个下降沿DI=1
_nop_();
DI=0;
_nop_();
CLK=1;
_nop_();
CLK=0;//第3个上升沿DI=0
_nop_();
}
else
{
CLK=0;
_nop_();
DI=1;
_nop_();
CLK=1;//上升沿DI=1
_nop_();
CLK=0;//1个下降沿DI=1
_nop_();
DI=1;
_nop_();
CLK=1;//第3个上升沿DI=0
_nop_();
}
/********通道选择结束开始读取转换后的二进制数****/
CLK=1;
_nop_();
CLK=0;//下降沿读数,一下进行判断和处理,共8次
for(i=0;i<8;i++)
      {
   DI=1;
   if(DO)
      {
   temp|=0x01;
   }
    else
      {
   temp&=0xfe;
   }
      CLK=0;
   _nop_();
   CLK=1;
   temp=temp<<1;
   }
   MQ=temp;
}

/********** 报警处理函数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aojing()
{
          if(MQ1>set_D)//判断是否有报警 如果有就进入函数 然后再判断具体是哪个值报警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pea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speak=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显示函数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1()            //设置报警值显示
{
  pros_data();
}
void display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量显示
{
        choiceADC(0);
    delay_1ms(1);
        if(MQ>2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Q=210;
        }
        MQ1=(210-MQ)*0.9765625;
        MQ_data[0]=MQ1/100;
        MQ_data[1]=MQ1%100/10;
        MQ_data[2]=MQ1%10;
        write_1602com(yh+5);
        for(a=0;a<3;a++)
 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1602dat(MQ_data[a]+0x30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led1=1;
        speak=1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display1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et_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og4=!flog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et_key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og4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d_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d_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D=set_D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add_key==0)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0-02-13):
你这个为什么测出来的浓度值是100多ppm这么大的? 是不是ad那有问题呀?

网友B(2020-06-11):
终于找到了 参考参考 没有一点点的头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