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51单片机最多可以连接几个AD转换器?

楼主(2019-12-3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好!
1、不同的单片机能用管脚不一样
2、不同的AD占用的管脚也不一样
3、所以。。。

网友B:
51单片机现内部本身就含有AD模块了,一般有几路到几十路不等,要求精度高时才采用专业芯片。

网友C:
具体要看51单片机的型号。

网友D:
可以连很多个,有哪种外扩的AD芯片,一个芯片上8个采集通道,估计还有更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