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ADC0832 ad转换测温仪 标度转换 键盘 s型热电偶 中断写

楼主(2019-12-31):
#include  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//头文件
#define   uchar  unsigned  char
#define   uint   unsigned int
uchar count;
sbit CS   = P2^0;
sbit Clk = P3^6;
sbit DATI = P3^7;
sbit DATO = P3^7;
sbit key1=P1^4;//按键定义
sbit key2=P1^5;//按键定义
sbit key3=P1^6;//按键定义
sbit beep=P2^5;
#define datlcd P0
sbit lcdrs = P2^1;        //液晶读
sbit lcdrw = P2^2; //液晶写
sbit lcden = P2^3;//液晶选择

long ch0_temp;   //定义变量
unsigned char dat = 0x00;
unsigned char count = 0x00;
unsigned char CH;
signed int MIN=200;
signed int MAX=1500;
uchar page=0;
unsigned char adc0832(unsigned char CH)        //ADC测量程序
{
     unsigned char i,test,adval;
     adval = 0x00;
     test = 0x00;
     Clk = 0;
     DATI = 1;
     _nop_();
     CS = 0;
     _nop_();
     Clk = 1;
     _nop_();
    if ( CH == 0x00 )
    {
       Clk = 0;
       DATI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0;
       DATI = 0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Clk = 0;
       DATI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0;
       DATI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}
      Clk = 0;
      DATI = 1;
     for( i = 0;i < 8;i++ )
     {
       _nop_();
       adval <<= 1;
       Clk = 1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Clk = 0;
       if (DATO)
          adval |= 0x01;
      else
          adval |= 0x00;
    }
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{
           test >>= 1;
           if (DATO)
              test |= 0x80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test |= 0x00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Clk = 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Clk = 0;
      }
      if (adval == test)
           dat = test;
      _nop_();
       CS = 1;
       DATO = 1;
       Clk = 1;
      return dat;
}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定时器0/1初始化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0_T1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11;//定时器0/1均工作于方式1,16位计时方式

        EA = 1;//开总中断

 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T1=1;
}

//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
void delay(uint  z)
{
  uint i,j;
  for(i=0;i<z;i++)
  for(j=0;j<124;j++);
}
void lcdwc(uchar lcd_cmd)        //液晶命令
{
    lcden=0;
        lcdrs=0;
        lcdrw=0;
        datlcd=lcd_cmd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lcdwd(uchar lcd_data)         //液晶数据
{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lcdrs=1;
        lcdrw=0;
        datlcd=lcd_data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 lcdxy(uchar hlcd,uchar addlcd,uchar dtlcd)         //液晶指定位置写数据
{
        if (hlcd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c(0x80+addlcd);        //第一行地址
                lcdwd(dtlcd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c(0xc0+addlcd);         //第二行地址
                lcdwd(dtlcd);
        }
}
void init_1602()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{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wc(0x01);//清屏
        lcdwc(0x38);  //显示模式
        lcdwc(0x0c);  //显示开
        lcdwc(0x06);   //显示光标移动设置

}
void xs_ad(uint aaa,uint bbb,uint ccc)//显示函数
{

        lcdxy(1,0,'T');
        lcdxy(1,1,'e');
        lcdxy(1,2,'m');
        lcdxy(1,3,'p');
//        lcdxy(1,4,'u');
        lcdxy(1,4,':');

    lcdxy(1,6,aaa/1000+0x30); //测量值q位
    lcdxy(1,7,aaa%1000/100+0x30);   //  b位
        lcdxy(1,8,aaa%1000%100/10+0x30);//s位
        lcdxy(1,9,aaa%10+0x30);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lcdxy(1,10,0xdf);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lcdxy(1,11,'C');//个位

    lcdxy(2,0,'L');
        lcdxy(2,1,':');
    lcdxy(2,2,bbb/1000+0x30); //测量值q位
    lcdxy(2,3,bbb%1000/100+0x30);   //  b位
        lcdxy(2,4,bbb%1000%100/10+0x30);//s位
        lcdxy(2,5,bbb%10+0x30);//个位
         lcdxy(2,8,'H');
        lcdxy(2,9,':');
    lcdxy(2,10,ccc/1000+0x30); //测量值q位
    lcdxy(2,11,ccc%1000/100+0x30);   //  b位
        lcdxy(2,12,ccc%1000%100/10+0x30);//s位
        lcdxy(2,13,ccc%10+0x30);//个位

}

  void key()//按键扫描
{
if(key1==0) //加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 //延时,消除按键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 //判断按键可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pag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>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ge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if(key2==0)        //减同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>1500)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X>1500)MA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MIN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>1500)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=MAX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X>1500)MA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if(key3==0) //加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 //延时,消除按键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<0)MIN=1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X<0)MAX=1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//判断按键可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MIN-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<0)MIN=1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=MAX-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X<0)MAX=1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}

//******主函数*********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init_1602() ;
          T0_T1_init();
          beep=0;
   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 ch0_temp=2.69*adc0832(0)*55/25;  //把测量的模转换成数字量
                  xs_ad(ch0_temp,MIN,MAX);
                 if((ch0_temp<MIN)||(ch0_temp>MAX)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TR1=0;

  }

}

void time1() interrupt 3 //蜂鸣器报警
{
    static uchar count=0;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==4) //0.2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

        }

}

ADC0832-74HC164 - 1602.rar

网友A(2020-05-11):
兄弟,你改好的程序可以发一份给我吗

网友A:
兄弟我显示屏没有显示数

网友A:
在吗?兄弟,我现在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,也是复制你那个程序,现在显示屏不亮,方便的话把你改完的发给我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