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要学习51单片机,最主要的需要知道C语言中最关键的什么知识呢?请大神帮忙指引。

楼主(2019-12-31):
想要学习51单片机,最主要的需要知道C语言中最关键的什么知识呢?请大神帮忙指引。

网友A:
数据类型、语句与运算符

网友B:
首先C语言是基础,如果不熟悉,应该多看书多写代码。
其次最好买一块学习板,网上很多,而且都带教程。边学习边实践才是最好的。
注意买那种带下载编程器的,不需要自己弄太多硬件。

网友C:
应该是数组和逻辑运算之类的

网友C:
应该是数组和逻辑运算

网友D:
我原来也说过,C51最优秀的程序是《点亮一个LED》,算不算关键?然后是日积月累,看懂别人的程序,看懂时序图,随手写程序,OK。
最垃圾的语句,printf。凡是讲C51的程序有printf的书,绝对不能要的。

网友E:
指针其实是c的精华 很不好学的

网友F:
我觉得吧最重要的是练习,知识不分重不重要,也没有重点

网友G:
数据类型,语句,指针,还有运算符

网友H:
C51,重点是数组,指针,判断,循环语句,其次是对单片机的内部单元电路要懂一点点才行。

网友I(2022-01-21):
只要灵活头脑,这东西门槛高,非一般人能学

网友J:
学C要看用途,给PC的,关键不在C而在数据结构和算法,而且要大量阅读优秀程序;给51的要了解51的原理,必须找块板子,要多试验。

网友K:
多看看 大佬们写好的程序 参考人家的思路  多练习

网友L:
引用 网友D:
我原来也说过,C51最优秀的程序是《点亮一个LED》,算不算关键?然后是日积月累,看懂别人的程序,看懂时序 ...

最近对printf有点体会,感觉运行效率比较慢。现在正在尝试尽量把有效的数据拆分成字节传送,然后用上位机再把收到的字节解码成数据,感觉这样可以提升单片机的效率,还得继续体会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E:
指针其实是c的精华 很不好学的

对于8位单片机,特别是51这种不适合高级语言的体系,指针非但不是精华,反而是糟粕,用指针后生成的机器码又大又蠢,换数组下标就舒服多了。

要说指针是c语言的精华,起码要用32位单片机,指令集本身就考虑到了指针的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