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要学51单片机,需要的数电知识和模电知识,又应该学哪些呢?请知道的人帮忙答疑哦。

楼主(2019-12-31):
想要学51单片机,需要的数电知识和模电知识,又应该学哪些呢?请知道的人帮忙答疑哦。
想要深刻的学习单片机,但是却不知道从哪里入手,基础确实有点差,但是是真心想要学好51单片机的。

网友A:
建议先从一个简单的项目入手,比如跑马灯,在慢慢深入,一下子就来理论学习,估计你很快就想放弃了。

网友B:
买开发板,照着案例敲程序,完事。。

网友C:
都需要,先打基础。了解单片机,再处理外围芯片电路。

网友D:
还应该学天文地理烹调知识,只要不看书不动手不耻下问,就一定能成高高手

网友E:
我当初是从点亮一个LED学的

网友F:
可以买个开发板,根据视频例程去学,也可以买几本书,根据样例和项目去学习,看哪个适合你

网友G:
按照板子提供的例程一个一个慢慢来,一定要把程序都能看懂,做的多了就慢慢会写程序了

网友H:
好好学,相信有一天你会成为优秀的工程师的

网友I:
你要学号51单片机,你先学单片机吧,有单独学单片机的,数电和模电都是在实际应用和硬件相关的东西才用的上,你要没基础先单独学单片机

网友J:
建议你看看华成英前辈的模电数电教程,还有一个一周搞定模电数电,主讲人是刘志顺,很不错的教程

网友K:
Arduino吧,很快入门,然后在学51的寄存器

网友L:
定一个小目标吧,可以考国家二级三级证书,复习相关资料,也可以找一些竞赛题目即使不会,可以先把大体开发流程搞懂,或者有机会参加一些大赛,可以先硬着头皮做,收获很大的。也可以自己找一些比较全面的视频,跟着做一些小项目。都是很好的选择

网友M:
先学C语言

网友N:
你去网上搜郭天祥的视频,视频学习,然后可以找找C语言的书,看看C语言的基础

网友O:
建议买一本单片机的书 看一下单片机的基本知识,还有C语言的视频 再买一个89C51的单片机逐步开始实验

网友P:
单片机肯定要编程  看看关于编程的知识吧

网友Q:
需要的数电知识和模电知识,每个人面对的需求不同,而不同!一切从需要出发,边干边学。学校书本的是最基础的,工作中再面对需要加强。以我为例,最后退休前,电子技术已经从应用延伸到制造(作为应用器件失效率过高,与供应商、制造厂探讨失效机理、工艺技术)

网友R:
第一不应该是了解你的被控对象,针对目标去开发学习

网友S(2020-05-11):
实践是最高效的学习方式, 不过细节还是要自己深入学习....

网友T:
数电:基础:高低电平,上拉,下拉。深一点的:译码器,编码器。模电的话,一些电路的基本知识就行(串联,并联,)具体的得应个人情况而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