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单片机做回声,混音,延音,卡拉OK这功能?

楼主(2019-12-31):
可以实现。???
应该怎么做,给思路。
初学单片。

网友A:
你这个初学,起步有点高

网友B:
先A/D转,数字处理(回声,混音,延音)再D/A转。

网友C:
如果只是用单片机控制音频处理模块没有什么难度。如果想利用单片机对音频数字化处理来完成回声,混音,延音,卡拉OK这些功能,不是初学者短时间可以做得到。就是单片机高手也得费一番心思。甚至需要几块芯片协同运作。

网友D:
我学单片机五年了,目前还不知道怎么用一个8位的单片机来做回声,混音,延音,卡拉OK
你应该去学DSP而不是单片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初学,起步有点高

高不高,记得以前电子报,内存6116
2Kx8的,内存芯片。

楼主:
ad用stc的,带AD,引脚,

网友E:
哥们光做个调音采集就很不容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