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用光电传感器记录次数,然后根据次数运转电机

楼主(2019-12-31):
怎么样用光电传感器记录次数,然后根据次数运转电机

网友A:
加个计数器,上面设定次数。

网友B:
你好!
计次和运转具体是什么关系?
采用的什么单片机?
电机是什么类型的?

网友C:
光电传感器有脉冲信号  ,记录脉冲信号可以

网友D:
我正要根据霍尔送来的旋转次数,控制水泵启动。程序不在话下,在脑里。你问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,不知难处在哪里?
程序:
霍尔信号---IO口中断---计次(全局变量)---if(达到设定值)----送启泵信号
BasicTimer中断每秒一次----判断计次值是否增加-----if(没增加)----清计数值、并停泵。

网友E:
通常是在旋转的电机某个部位贴色块(反射),利用反射红外线到反射色块后经反射到探测器检测

网友F:
可以用霍尔传感器

网友G:
这个同霍尔芯片检测有一点类似,程序不是很难,实物可参照电机测速仪的思路设计,测电机时会在电机上贴一个反光贴纸,目的就同你的要求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