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V转5V外围简单的稳压IC?

楼主:
现在想找一歀24V转5V的电源IC,要求体积小,外围简单,使用电流200mA左右,之前用78m05,但发热有点大

网友A(2019-12-31):
你看一下HT7550,不过建议用DCDC成品小板,体积也很小的,有一种DCDC模块与7805(TO220封装)差不多,只是价格略贵

网友B:
78M05前串个功率电阻

网友C:
前面加个大功率47欧电阻(阻值取决你负载工作电流)L7805

网友D:
DC-DC好用,就是一个模块 ,无外围元件,2IN、2OUT。

网友A:
今天回贴时想到在降压前串一个电阻的方式,效果绝对有的。只是要估计一下电流变化范围、计算电阻功率、阻值。
设最大电流200mA,电阻上降10V,则:R=u/I=10/0.2=50Ω。功率=UI=10×0.2=2W。一般是陶瓷电阻了,也有一定体积。
也可按手上电阻的值,反算一下可以降多少电压。

网友E:
7805三端稳压管

网友F:
降压约19V,不宜用串联稳压IC,最好用开关稳压IC

网友G:
用MC34063,又便宜,电路也经典,带200mA没有一点问题,也不存在发热,供电可调电压范围也宽

网友H:
不懂过来看看

网友I:
比较好的有TPS54360,按照你的电流要求绝对不会发热

网友J(2020-12-30):
PW6206,40V的LDO,电流LDO都不大
DC-DC电流才能大,像PW2312等

网友K:
直接用降压模块吧,已经弄到一块板子上了

网友L:
楼主要体积小的方案,楼上的那些,呵呵了

网友M:
首先,严禁使用LDO。。。跟传统的LM78xx、LM317这些线性降压芯片比起来,LDO的动态性能奇差无比。动态性能就是负载调整率,线路调整率什么的。某论坛曾经有段时间多人用HT7133从12V降压到3.3V给单片机供电,但是因为线路调整率太差,输入从0瞬变到12V,输出出现6V尖峰电压,导致单片机烧毁。LDO仅限于低压差场合,比如5V降到3.3V,高压差也用LDO会死的很惨。

第二,不管是常规线性降压还是LDO,其耗散功率都是(24V-5V)*200mA=3.4W,对于TO-220封装,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,只能耗散1W的热量,你们可以想象下线性降压需要多大的散热片,虽然线性降压从电气原理图上看线路简单,但是想要体积小,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
第三,综上所述,那么就只有buck降压一种形式最适合了,用贴片的buck降压芯片,频率高的话电感体积也不大,做到体积小于能耗散3.4W线性电源,还是很轻松的。

网友L(2021-03-04):
引用 网友M:
首先,严禁使用LDO。。。跟传统的LM78xx、LM317这些线性降压芯片比起来,LDO的动态性能奇差无比。动态性能 ...

不能再赞同了!

网友N:
XL1509  就可以的

网友O:
这种要求不用DC-DC,就是在浪费电。

网友P:
就用7085
降压:电子灯中的发光二极管串联5个x3.2v=16v(典型电流320ma)
输入7085的电压24v-16约等于8~9v还会发热吗。

网友P:
不过要用带铝基板的那种.

网友Q:
德州仪器TPS7B70-Q1,最大40V输入,5V 300 mA输出。 低功耗。 很少的外部元件。

网友R:
如果电流消耗小,一个7805就搞定,甚至都不需装散热片。如果电流大,就要换成开关电源型的IC解决方案,就要用到电感,肖特基二极管,这些外围电路就复杂起来了。

网友S:
7805前面串3W/47欧电阻就是最简单的了,发热也不大

网友T(2021-11-24):
开关电源少用为妙,会引发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