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怎么加个代码让显示的字能滚动显示?现在只能显示前四个字,想实现六个...

楼主(2019-12-31):
ORG 0000H;指定一个地址,后面的程序或数据从这个地址值开始分配
        JMP MAIN
        ORG 0023H
        JMP CHUAN
        ORG 0050H
MAIN:MOV SCON,#00H
      SETB ES
          SETB EA
START:MOV R0,#10H
      MOV R1,#0FH
          MOV R3,#7FH
LOOP: MOV A,R1
      MOV P0,A
          DEC R1
          CLR P1.0
          MOV A,R3
          MOV DPTR,#TABLE
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MOV SBUF,A
          MOV R4,#02H
          MOV R5,#03H
          MOV R6,#03H
          MOV R7,#03H
          MOV R2,#08H
          CJNE R2,#00H,$
          CALL DELAY
          MOV A,R3
          ADD A,#5FH
          MOV R3,A
          DJNZ R0,LOOP
          JMP START
CHUAN:CLR TI
       DJNZ R2,WORD
           SETB P1.0
           JMP RT
WORD: DJNZ R4,CHANG
       MOV R4,#01H
           MOV A,R5
           CJNE A,#03H,GONG1
           CALL JIAN
GONG1:DJNZ R5,CHANG
       MOV R5,#01H
           MOV A,R6
           CJNE A,#03H,CHUN1
           CALL JIAN
CHUN1:DJNZ R6,CHANG
        MOV R6,#01H
           MOV A,R7
           CJNE A,#03H,CHANG1
           CALL JIAN
CHANG1:DJNZ R7,CHANG
CHANG:CALL CHUANS
       NOP
RT:    RETI
       NOP
JIAN:MOV A,R3
     SUBB A,#1EH
         MOV R3,A
         RET
CHUANS:NOP
       DEC R3
           MOV A,R3
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MOV SBUF,A
           RET
DELAY:MOV R6,#0FH
B1:   MOV R5,#04FH
      DJNZ R5,$
          DJNZ R6,B1
      RET
TABLE:
DB 01H,00H,01H,00H,01H,00H,01H,00H;
DB 01H,00H,0FFH,0FEH,01H,00H,01H,00H;
DB 02H,80H,02H,80H,04H,40H,04H,40H;
DB 08H,20H,10H,10H,20H,08H,0C0H,06H;

DB 00H,40H,20H,40H,17H,0FEH,10H,80H;
DB 00H,0A0H,01H,20H,0F3H,0FCH,10H,20H;
DB 10H,20H,10H,20H,17H,0FEH,10H,20H;
DB 10H,20H,28H,20H,47H,0FEH,00H,00H;

DB 02H,00H,01H,00H,01H,00H,0FFH,0FEH;
DB 00H,00H,10H,10H,10H,08H,20H,24H;
DB 48H,24H,04H,40H,02H,80H,01H,00H;
DB 02H,80H,0CH,40H,30H,30H,0C0H,0EH;

DB 00H,00H,47H,0F8H,20H,10H,21H,0A0H;
DB 00H,40H,07H,0FCH,0E4H,44H,24H,44H;
DB 27H,0FCH,24H,44H,24H,44H,27H,0FCH;
DB 24H,44H,24H,54H,54H,08H,8FH,0FEH;

DB 01H,00H,01H,00H,01H,00H,01H,00H;
DB 01H,00H,0FFH,0FEH,01H,00H,01H,00H;
DB 02H,80H,02H,80H,04H,40H,04H,40H;
DB 08H,20H,10H,10H,20H,08H,0C0H,06H;

DB 22H,08H,11H,08H,11H,10H,00H,20H;
DB 7FH,0FEH,40H,02H,80H,04H,1FH,0E0H;
DB 00H,40H,01H,80H,0FFH,0FEH,01H,00H;
DB 01H,00H,01H,00H,05H,00H,02H,00H;
END

网友A:
大哥,你这能换成c语言写的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