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138译码器控制的数码管和u1,u2锁存器的最大差距在哪里,请各位帮忙解答。

楼主(2019-12-31):
用138译码器控制的数码管和u1,u2锁存器的最大差距在哪里,请各位帮忙解答。
怎样才能玩转数码管呢?

网友A:
如果是考试,问师傅。
如果是数码管,位数少的直接驱动,位数多的用专用芯片如TM系列驱动。

网友B:
不知道你说的u1 u2是不是指的573或373之类,用138一般是进行共阴数码管的扫描,而373或573是直接驱动一个数码管的8段,属静态显示驱动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