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C语言异或进行加密与解密运算

楼主(2019-12-31):
前久写《不用中间数交换两个变量的方法》反响不错,其中用到了异或运算。今天看《通信原理》书,提了数字信息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加密与解密运算,用到了异或。
随手写了个实例玩玩:
unsigned int aa=3456;
void main( void )
{
      unsigned int pwd=5438;
      aa ^= pwd;  //加密

      aa ^= pwd; //解密
}
没有用函数、指针传递参数形式来写,更显的简单,就两行语句。

定理:一个数与另一个数做两次异或运算后得到原值,或者说恢复到原来的值。
运行过程如图,感谢IAR的方便。

加密运算前

加密运算前

已加密

已加密

解密运算后,得到原值

解密运算后,得到原值

网友A:
很有收获,谢谢分享

网友B(2020-01-31):
好厉害,简单可行!!

网友C:
这样子搞 有什么作用吗

网友D:
这样子搞 有什么作用吗???

网友E(2020-03-02):
嗯嗯,我们做家电联网的也使用类似的加密。

网友F:
好专业,厉害,见识了。

网友G:
可以用在串口通信数据加密

网友H:
32的话可以直接用crc

网友I(2020-04-22):
这个算法在通讯中常用,因为异或是最简单方便的改变数据形式的方式。

网友J:
感谢分享,学到了谢谢

网友K(2020-05-25):
技术就是知道了就简单,不知道就是黑匣子。

网友L:
大赞 钻研哦

网友M:
太神奇了

网友N(2020-07-19):
这个正是我想要的  感谢分享

网友O:
学习了,非常感谢!

网友P(2020-08-30):
还能这样,学习了。

网友Q:
条例清晰,整理全面,好资料,谢谢分享!!!

网友R(2020-11-11):
学习了,希望有更多的分享

网友S:
这个好简单

网友T(2021-01-22):
被我学到了

网友U:
加密强度太低了,建议楼主搜下TEA、XTEA、XXTEA、Poly1305,ChaCha20之类的加密算法,虽然也是基于异或,但是加密强度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。

网友V:
感谢楼主分享,受教了!

网友W(2021-03-06):
学习了。不错的创意

网友X(2021-06-07):
有帮助,谢谢楼主去学习了

网友Y(2021-08-05):
楼主分享这个思路太好了,开销少!

网友Z(2022-04-19):
这个真是简单好用

网友AA(2022-05-30):
还有加,减,位取反都可以实现,组合使用能达到更复杂的加密效果

网友AB:
哈哈,同好,,,,我也写了一个完全实用的程序,起初是在DOS下用汇编语言写的.com程序,对任意文件加密,算法就是这个,这个就是经典加密算法中的“维多利亚”算法在电脑上的实现。说来话长了,十五六年前我把北航的CAXA程序的加密盘给破解了,完全手工花了我两个月时间,那个时候干劲真足。。。。。破解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这个方法。一开始就在DOS的DEBUG下直接编写汇编,写好后使用不太方便,后来又用MASA6正式的从写了一遍,五六年前又用VB写成了Windows程序。

网友AC(2022-07-29):
这样加密太快了,

网友AD(2022-10-28):
还有这种用法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