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模拟自动门Proteus仿真程序

楼主(2019-12-31):
步进电机控制方法

protues仿真图

protues仿真图

/*****************步进电机控制口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BYJ48 P2
/****************步进电机控制数组定义******************/
//uchar code FFW[8]={0x01,0x03,0x02,0x06,0x04,0x0c,0x08,0x09};  //四相八拍正转编码
//uchar code REV[8]={0x09,0x08,0x0c,0x04,0x06,0x02,0x03,0x01};  ////四相八拍反转编码
uchar code FFW[4] ={0x08,0x04,0x02,0x01};//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-C-B-A
uchar code REV[4]={0x01,0x02,0x04,0x08};//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-B-C-D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delay2(uint t)
函数作用:毫秒延时函数
参数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2(uint t)
{
   uint k;
   while(t--)
   {
     for(k=0; k<90; k++)
     { }
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 motor_z()
函数作用:步进电机正转
参数说明:转5.625°角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motor_z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 j;
        for (j=0; j<4; j++)                //8*8=64个脉冲转5.625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i<4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J48 = ((P2&0xf0)|FFW[i]);//取数据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2(5);                 //调节转速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void  motor_f()
函数作用:步进电机反转
参数说明:转5.625°角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motor_f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 j;
        for (j=0; j<4; j++)                //8*8=64个脉冲转5.625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i<4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J48 = ((P2&0xf0)|REV[i]);//取数据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2(5);                 //调节转速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Keil代码与Proteus8.8仿真下载:

楼主:
压缩包内有protues仿真图和源程序 2个文件

网友A(2020-04-01):
哥能再发一下吗?下载以后没法正常打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哥能再发一下吗?下载以后没法正常打开

仿真没法打开?

网友B:
仿真要用Proteus8.8才能打开

网友C(2020-05-03):
用keil调试程序的时候 显示第6行“;”有错是什么情况

网友D(2022-04-28):
哥有电路原理图吗

网友E:
谁能根据楼主提供的仿真图画电路图和BCB板学习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