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光感或温感的智能窗帘控制系统附源程序和仿真图

楼主:
还有一个小bug
需要温度和光感都复位到 电机转动角度为0附近才能切换模式
有程序和仿真图  自己详细看看就能懂

初学,程序还有缺陷,希望大神指导:

网友A(2019-12-31):
自己做的一个课设还有些小缺陷

网友B(2020-03-15):
这个可以遥控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可以遥控吗

不行  没做遥控

网友C(2020-04-16)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的一个课设还有些小缺陷

你已经很优秀了,往后面可以学习的更好!

网友D:
怎么用protus打不开

网友E:
很好的设计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的一个课设还有些小缺陷

你已经很好了,以后会更好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怎么用protus打不开

可能是版本不同的问题  我用的8.6版本的protues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已经很优秀了,往后面可以学习的更好!

谢谢,能得到认可,很开心

网友G:
请问步进电机为什么一直在转呀,调整温度和光照,都始终保持一个转速,没有改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请问步进电机为什么一直在转呀,调整温度和光照,都始终保持一个转速,没有改变

这就是我的那个缺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