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是显示这个 error C193: '+': bad operand type 求大神教我怎么修改这个程序

楼主(2019-12-31):
怎么修改这个程序?
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absacc.h>
#include <math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double      rOut;       //  PID Response (Output)
double      rIn;        //  PID Feedback (Input)
sbit P30=P3^0;          // DQ=P30=P3^0,为温度总线
sbit P31=P3^1;
uchar TEMP;                // 温度值的变量;
sbit P10=P1^0;
sbit P11=P1^1;
sbit P12=P1^2;
sbit P13=P1^3;
sbit P14=P1^4;
sbit P15=P1^5;
sbit P16=P1^6;
sbit P17=P1^7;
//共阴 LED
unsigned char code led[]={0x3F,0x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7,0x7F,0x6F};

typedef struct PID {
    double  SetPoint;      //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,从拨码盘的输入值
    double  Proportion;    //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
    double  Integral;      //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
    double  Derivative;    //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
    double  LastError;     // 偏差 Error[-1]
    double  PrevError;     // 偏差 Error[-2]
    double  SumError;      // 偏差总和 Sums of Errors
} PID;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PID计算部分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
double PIDCalc( PID *pp, double NextPoint )
{
    double  dError,Error;
    Error = pp->SetPoint -  NextPoint;          // 偏差
    pp->SumError += Error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积分
    dError = pp->LastError - pp->PrevError;     // 当前微分
    pp->PrevError = pp->LastError;
    pp->LastError = Error;
    return (pp->Proportion * Error              // 比例项
        +   pp->Integral * pp->SumError         // 积分项
        +   pp->Derivative * dError             // 微分项
           );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Initialize PID Structure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
void PIDInit (PID *pp)
{
    memset ( pp,0,sizeof(PID));
    //缓冲区操作函数,初始化缓冲区中指定个数的数据字节为某一指定的字符值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Main Program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
    //从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读取的温度值。

void delay (unsigned int count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while (count)
    {
        i =200;
        while (i>0) i--;
        count--;
    }
}

void tmreset (void)                // 发送复位和初始化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P30 = 0;
    i = 103;
    while (i>0) i--;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P30 = 1;
    i = 4;
    while (i>0) i--;
}

bit tmpread (void)                // 读取数据的一位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bit dat;
    P30 = 0; i++;
    P30 = 1; i++; i++;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dat = P30;
    i = 8; while (i>0) i--;        // 延时
    return (dat);
}

unsigned char tmpread2 (void)     //读一个字节
{
    unsigned char i,j,dat;
    dat = 0;
    for (i=1;i<=8;i++)
    {
        j = tmpread ();
        dat = (j << 7) | (dat >> 1);
    }
    return (dat);
}

void tmpwrite (unsigned char dat)    //写一个字节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bit testb;
    for (j=1;j<=8;j++)
    {
        testb = dat & 0x01;
        dat = dat >> 1;
        if (testb)
        {
            P30 = 0;     // 写0
            i++; i++;
            P30 = 1;
            i = 8; while (i>0) i--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P30 = 0;     // 写0
            i = 8; while (i>0) i--;
            P30 = 1;
            i++; i++;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tmpchange(void)    // ds1820 开始转换
{
    tmreset ();            // 复位
    delay (1);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tmpwrite (0xcc);    // 跳过序列号命令
    tmpwrite (0x44);     // 发转换命令 44H,
}

void tmp (void)            // 读取温度
{
    unsigned char a;
    tmreset ();            // 复位
    delay (1);            // 延时
    tmpwrite (0xcc);     // 跳过序列号命令
    tmpwrite (0xbe);     // 发送读取命令
    a = tmpread2 ();    // 读取温度(ROM数字)
    TEMP=a>>1;            // 乘分辨率0.5,转换为十进制的温度值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ouble sensor (void)    //  Dummy Sensor Function
{
    tmpchange();        // 开始温度转换
    delay(200);            // 读取延时
    tmp();                // 读取温度
    return(TEMP);        // 返回温度值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display 子程序

unsigned int display(viod)
{
    unsigned int NUM;
    unsigned int shi;     //高位显示变量
    unsigned int ge;      //低位显示变量
    shi=(!P17)*8+(!P16)*4+(!P15)*2+(!P14)*1;
    ge=(!P13)*8+(!P12)*4+(!P11)*2+(!P10)*1;
    P0=led[shi];
    P2=led[ge];
    rIn=shi*10+ge;
    return(rIn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void delay_1ms(int t)     //设置周期为1mS,使用等脉宽PWM法。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while (t)
    {
        i =1000;
        while (i>0) i--;
        t--;
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//输出PWM控制程序
void PWM_actuator(double rDelta)  // PWM Actuator Function
{
    unsigned int th;
    unsigned int tl;
    unsigned char k;
    // (200/700)*1.0≈0.29
    double bili=0.29;      //初始化功率=200W,对应bili=1时是700W。
    if  (rDelta > 0)
     {
        th=1000*bili;
        tl=1000*(1-bili);
        bili+=0.02;
        for (k=10;k>0;k--)       // 加热一段时间
        {
            P31=1;
            delay_1ms(th);
            P31=0;
            delay_1ms(tl)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bili=0;
        P31=0;            //不加热,让其自然冷却
 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void main(void)
{
    PID         sPID;                   //  PID Control Structure
    PIDInit ( &sPID );                  //  Initialize Structure
    //P、I、D 系数的设定,以及键盘预置温度输入的读取
    sPID.Proportion = 0.1;
    sPID.Integral   = 0.1;
    sPID.Derivative = 0.1;
sPID.SetPoint=display();       //  键盘输入的温度设定值,同时送LED显示
    while(1)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Mock Up of PID Processing
        rIn = sensor ();                //  Read Input
        rOut = PIDCalc ( &sPID,rIn );   //  Perform PID Interation
        PWM_actuator ( rOut );          //  Effect Needed Changes
    }
}

网友A:
display函数中不要用+运算符,用按位或运算符 |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