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通讯相关疑惑

楼主(2019-12-31):
以下是我超声波无线传输测距从机部分,现在我加了一些串口通讯功能将距离数据,可是电脑串口收到结果却是乱码?
请大家帮忙看下串口部分有无问题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"eepom52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include "nrf24l01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<stdio.h>
sbit K3 = P3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定义
sbit K2 = P3^1;
sbit K1 = P3^2;

sbit beep = P1^6;   //蜂鸣器IO口定义
sbit led = P1^7;        //无线模块型号指示灯
uchar a_a =0;
unsigned long S=0; //距离
unsigned char code mcustudio[] ={"   CeJu-System  "};
unsigned char code email[] =    {"       ^_^      "};
unsigned char code Cls[] =      {"                "};
unsigned char code ASCII[15] =  {'0',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,'.','-','M'};
unsigned int Set_d = 144;
unsigned char disbuff[4]           ={ 0,0,0,0};          //显示数据数组
bit bSetFlag = 0,bTime_600ms,flag_300ms,bClrFlag;
bit flag =0;
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eepom()
{
        SectorErase(0x2000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0, Set_d % 256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1, Set_d / 256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58, a_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eepom()
{
        Set_d  = byte_read(0x2001);
        Set_d <<= 8;
        Set_d  |= byte_read(0x2000);
        a_a      = byte_read(0x2058);
}

/**************开机自检eepom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eepom()
{
        read_eepom();                //先读
        if(a_a != 1)                //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OM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t_d = 100;
                a_a = 1;
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om();  //写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EA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//定时器0、定时器1工作方式1
        ET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}

void KeyScanf(void)    //按键处理函数
{
        static bit K1_on_off;
        static char add = 1;   ///按键一次增加的变量
        if(K1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距离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1_on_of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_on_off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etFlag = ~bSetFlag;  //按下标置位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lr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K1_on_off = 1;}
        if(bSetFlag)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2 == 0  && bTime_600ms)        //设置键加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Time_6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d += add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值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d >= 350)Set_d = 350;  //设置值最大为3.5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保存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3 == 0  && bTime_600ms)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减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Time_6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d -= ad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值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d <= 10)Set_d = 10;         //设置值最大为0.1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保存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 ((K3 == 0 || K2 == 0) && bTime_600ms)//有设置加减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Time_6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add >= 10)add = 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3 != 0 && K2 != 0)add = 1;          //没有设置加减键按下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报警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clock_h_l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ue;
        if(S <= Set_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 ++;  //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 >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 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                //取消报警
        }
}
void SetDisplay(void)
{
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0,"   Set_DIST:    ");
        disbuff[0]=Set_d%1000/100;
          disbuff[1]=Set_d%1000%100/10;
          disbuff[2]=Set_d%1000%10 %10;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5, 1, ASCII[disbuff[0]]);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6, 1, ASCII[10]);        //显示点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 1, ASCII[disbuff[1]]);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8, 1, ASCII[disbuff[2]]);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9, 1, ASCII[12]);        //显示M
}
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if(bSetFlag == 0)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设置标志位
        {
     disbuff[0]=Set_d%1000/100;
         disbuff[1]=Set_d%1000%100/10;
         disbuff[2]=Set_d%1000%10 %10;
     DisplayOneChar(0, 1, 'A');
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 1, ':');
 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 1, ASCII[disbuff[0]]);
 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 1, ASCII[10]);        //显示点
 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 1, ASCII[disbuff[1]]);
         DisplayOneChar(5, 1, ASCII[disbuff[2]]);
         DisplayOneChar(6, 1, ASCII[12]);        //显示M

         if((S>=700)||flag==1) //超出测量范围显示“-”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//dd(" A3.45m   2.15m ")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0, 1, ASCII[11]);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1, 1, ASCII[10]);        //显示点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 1, ASCII[11]);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3, 1, ASCII[11]);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4, 1, ASCII[12]);        //显示M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isbuff[0]=S%1000/100;
             disbuff[1]=S%1000%100/10;
             disbuff[2]=S%1000%10 %10;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0, 1, ASCII[disbuff[0]]);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1, 1, ASCII[10]);        //显示点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 1, ASCII[disbuff[1]]);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3, 1, ASCII[disbuff[2]]);
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4, 1, ASCII[12]);        //显示M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UsartInit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设置串口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Init()
{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工作方式1
        TMOD=0X2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器工作方式2
        PCON=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加倍
        TH1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值设置,波特率是9600的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TI=1;
}
/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LCMInit(); //LCM初始化
        time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Usart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 0, mcustudio);
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 1, email);           //显示^_^

        CE=0;
        SC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线模块初始化
        CSN=1;
        RX_Mode();
        delay_ms(2000);
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 1, Cls); 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init_eep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自检eepom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300ms == 1)                //300ms 处理一次测量程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线模块的信号指示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RF24L01_RxPacket(Rx_Buf))  //无线模块的数据接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 =0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x_Buf[0] == 0xa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 = 256 * Rx_Buf[2] + Rx_Buf[1];                //取出距离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_h_l();        //报警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距离
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\n",S);            //串口显示距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eep == 1)DisplayListChar(0, 0, mcustudi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DisplayListChar(0,0,"     Alarm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if(bSetFlag)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设置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Display();        //按键设置显示函数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if(bClrFlag)   //清除第二行显示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lr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 1, Cls);  //对第一行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_in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;
        TH0 = 0x3c;
        TL0 = 0xb0;     // 50ms
        value ++;
        KeyScanf();           //按键处理函数
        if(value % 6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1;           //300ms
        }
   if(value == 1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bTime_600ms = 1;  //600ms
        }
}

网友A:
在线调试,找找问题

网友B:
换一个IO 测试,有的时候每个IO数据不稳定

网友C:
看看波特率有没有问题

网友D:
是不是串口调试助手设置不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