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拨号盘模拟 单片机程序+Proteus仿真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keycode,DDram_value=0xc0;
sbit rs=P2^0;
sbit rw=P2^1;
sbit e =P2^2;
sbit speaker=P2^3;
uchar code table[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
                    0x35,0x36,0x37,0x38,0x39,0x20};
uchar code table_designer[]=" HIT ZYG Design";
void lcd_delay();
void delay(uint n);
void lcd_init(void);
void lcd_busy(void);
void lcd_wr_con(uchar c);
void lcd_wr_data(uchar d);
uchar checkkey(void);
uchar keyscan(void);
void main()
{
    uchar num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lcd_wr_con(0x80);
        for(num=0;num<=14;num++)
        {
          lcd_wr_data(table_designer[num]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keycode=keyscan();
           if((keycode>=0)&&(keycode<=9)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lcd_wr_con(0x06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con(DDram_value);
              lcd_wr_data(table[keycode]);
                  DDram_value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keycode==0x0a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con(0x04);
                  DDram_value--;
                  if(DDram_value<=0xc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Dram_value=0xc0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DDram_value>=0xcf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Dram_value=0xcf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con(DDram_value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data(table[10]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keycode==0x0b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          j=0xc0;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1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con(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data(table[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DDram_value=0xc0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//液晶工作时的延时函数
void lcd_delay()
{
  uchar y;
  for(y=0;y<0xff;y++)
  {
           ;
  }
}
//液晶初始化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lcd_wr_con(0x01);
   lcd_wr_con(0x38);
   lcd_wr_con(0x0c);
   lcd_wr_con(0x06);
}
// 判断液晶忙或闲的程序
void lcd_busy(void)
{
  P0=0xff;
  rs=0;
  rw=1;
  e=1;
  e=0;
  while(P0&0x80)
  {
           e=0;
         e=1;
  }
  lcd_delay();
}
//向液晶控制口输入命令的调用函数
void lcd_wr_con(uchar c)
{
   lcd_busy();
   e=0;
   rs=0;
   rw=0;
   e=1;
   P0=c;
   e=0;
   lcd_delay();
}
//向液晶写数据的调用函数
void lcd_wr_data(uchar d)
{
   lcd_busy();
   e=0;
   rs=1;
   rw=0;
   e=1;
   P0=d;
   e=0;
   lcd_delay();
}
void delay(uint n)
{
   uchar i;
   uint j;
   for(i=50;i>0;i--)
     for(j=n;j>0;j--);
}
//检测键有无按下函数
uchar checkkey(void)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P1=0xf0;
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temp=temp&0xf0;
        if(temp=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return(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return(1);
        }
}
//键盘扫描函数,返回所按下的键盘号
uchar keyscan(void)
{
   uchar hanghao,liehao,keyvalue,buff;
   if(checkkey()==0)
   {
             return(0xff);//无键按下,返回0xff
   }
   else
   {
             uchar sound;
                 for(sound=50;sound>0;sound--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P1=0x0f;
                 buff=P1;
                 if(buff==0x0e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hanghao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buff==0x0d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hanghao=3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buff==0x0b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hanghao=6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buff==0x07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hanghao=9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P1=0xf0;
                 buff=P1;
                 if(buff==0xe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liehao=2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buff==0xd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ehao=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buff==0xb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iehao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hanghao+liehao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P1!=0xf0);
                 return(keyvalue);
   }
}

网友A(2020-06-20):
感谢楼主,很有帮助!

网友B(2021-01-04):
楼主,问一下在软件上能成功,然后 我把你的程序端口修改了一下然后放在开发板上,为什么就不行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