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roteus和altium designer这两个软件有什么不同?

楼主(2019-12-31):
学51单片机,看某视频教程里有提到altium designe绘制电路原理图的讲解,于是装了ad学习绘制原理图。后来在网上下了些51单片机仿真的电路图,dsn格式的,安装proteus打开,不仅能看原理图还能看到运行效果。

在网上看这2款软件介绍,感觉都能绘制电路原理图及仿真,并且都能设计电路板pcb板。
现在想知道到底这2款软件有什么不同,精力有限,只想学1款就够了,不知道哪款比较好。

网友A:
Proteus测重逻辑仿真,altium designer测重3D与电气特性仿真人,两款软件都能画原理图与PCB板,相比较altium designer画板子设计有很长时间的研究,最好两款都学上,用不了多长时间

网友B:
Proteus仿真功能强大,做一些理论性的验证性的实验就可以选择Proteus;ad是偏向于设计原理图结构,可以设计pcb板,就是设计出平常看到的那种电路板的电路图,工厂就可以根据pcb板图就可以制造实际物件

网友C:
Proteus绘制的基本都是单层板(一面),也经常用来仿真不过跟实际的有点出入,altium designer可以画多层的(正反),加工打板子多用altium designer

楼主(2021-11-25):
这两个软件哪个资源教程多啊!

网友D:
Proteus一般用来做仿真,当然也可以画pcb板;ad是偏向于设计原理图和pcb板。

网友E:
如果画原理图及PCB选用AD,如果用于单片机仿真选Proteus

网友F:
Proteus擅长电路仿真,Altium是顶级EDA软件之一,是一款优秀的PCB设计软件,Altium包含模拟和混合信号仿真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