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编译成Hex文件怎样写到芯片中?atm89C51与89s51什么不同?

楼主:
在Keil4写一个点灯程序,编译成Hex文件,怎样写到芯片中,atm89C51与89s51什么不同?

网友A(2020-01-01):
写单片机hex文件两种方式:1是在线下载方式,即楼主所用的USBASP,可以对89S51进行下载。2是通过编程器,下载时需要高于5v的编程电压,89C51只能用编程器下载,当然89S51也可以。

网友B:
你用keil编译的时候可以选择对应的芯片,51系列的芯片内核相同所以代码通用,你可以用串口下载

网友C:
如果是Proteus仿真的话,直接点击芯片,就会跳出添加hex的对话框,如果是实体芯片,那就肯定找对应的程序下载器。随便一搜就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