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,发一个仿真取脉冲宽度的疑惑

楼主:
外部中断用的用的外部0中断,下降沿有效,脉宽是用T0计时!疑问就是如果外部中断只下降沿有效,那我两个下降沿测的时间应该是一个脉冲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总时,如200HZ,那测出来应该是5MS,为什么只有一半!难道IT0=1;上升沿下降沿都有效?好像没道理!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data uint R[30];
uchar f;
uint s,a,c,z,b;
sbit X0 =  P0^0;
sbit Y0 =  P3^2;
code wang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8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INTO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T0=1;  //下降沿有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X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   //¿a×üÖD¶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Time0init(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//5000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1)/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1)%256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void Delay20ms()                //@12.000M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1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35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in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qian,bai,shi,g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b=0;
                  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O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0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0==0){ a=0; b=0;c=0;  while(X0==0){};f=1;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==1 && X0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=15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==1 && X0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=0; TR0=1;s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an=c/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wang[qian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2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i= c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wang[ba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&=0x7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2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c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wang[sh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2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=c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wang[ge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2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void init0() interrupt 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a<2)  a=a+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>=2) {  TR0=0;c=b;}else {TR0=1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1)/256; //TMOD=2;TH0=256-100;TL0=256-100;间题解决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1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b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(2020-01-01):
我把TOMD改为2,t0定时中断8位自动重装,中断时间还是0.1ms(100微秒),现在感觉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