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 8266.CHPd引脚上高电平。整体电压就会被拉低到1.4伏左右

楼主(2020-01-01):
Esp 8266.CHPd引脚上高电平。整体电压就会被拉低到1.4伏左右。红色指示灯也灭了。

网友A:
电源驱动电流不够?!

楼主:
原来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

网友B:
无需上电阻,CHPd(EN)直接3.3V+

网友C:
哦!电源供电不足啊!

网友D:
感觉你的测试点有问题,“UTXD”与“VCC”之间?

网友E:
电源功率太低了

网友F(2020-12-31):
电流可能不够,建议直接独立供电,功率要高点

网友G:
建議Vcc提供到3.8V,個人一般選用4.2v,超穩定

网友H:
估计是电源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