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49单片机板式倒立摆控制装置项 源程序

楼主(2020-01-01):
msp430f149开发板  板式倒立摆控制装置  部分参考代码
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#include <math.h>
#include "cry128.c"
#include "PWM.c"

#define  RISE  1
#define  FALL  0

void main()
{

  /*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*/
    P1DIR = 0XFF;P1OUT = 0XFF;
    P2DIR = 0XFF;P2OUT = 0XFF;
    P3DIR = 0XFF;P3OUT = 0XFF;
    P4DIR = 0XFF;P4OUT = 0XFF;
    P5DIR = 0XFF;P5OUT = 0XFF;
    P6DIR = 0XFF;P6OUT = 0XFF;

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//停狗

   init_IO();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Init_Lcd();            //初始化12864
   init_timerA();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A
   TACCTL1 |= CAP+CM_1+CCIS_0+SCS+CCIE;//改为上升沿捕获
   _EINT();     //中断允许

   // int_clk();
    P4DIR |= BIT2;   //P4.2输出,
    P4SEL |= BIT2;   //选择第二功能输出PWM
    TBCCR0 = 10000;
    TBCTL = CNTL_0 + TBSSEL_2 + MC_1; //计数长度16位,最大值为0ffff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CLK时钟源,增计数模式

/*  P1IE |= BIT0+BIT1;//IO口使能中断
     P1IES |= BIT0 + BIT1;//IO口边沿触发中断方式设置
     P1IFG &=~ (BIT0+BIT1);//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
     _EINT(); //中断允许
     LPM4;
*/

  while(1)
  {
   // key();
    P1OUT |= BIT3;
    Delay_Nms(10);
    P1OUT &=~BIT3;
    Delay_Nms(80);
    display_juli();
    Disp_HZ(0x94,disbuff,2);   //LCD数据显示

  }

}

//定时器A服务程序
#pragma vector=TIMERA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
  switch(TAIV)    //TIMEA定时器 TAIV中断向量寄存器
  {
    case 2 :if(Edge==RISE)   //Edge==1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seCapVal = TACCR1;    //上升沿时刻捕获值存放变量 = TACCR1
                TACCTL1 |= CAP+CM_2+CCIS_0+SCS+CCIE;//改为下降沿捕获
                //TACCTL1 |= CAP+CM_1+CCIS_0+SCS+CCIE;//改为上升沿捕获
                Edge = FALL;//Edge==0 下降沿捕获标志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_DINT();    //退出中断

                Period = TACCR1-RiseCapVal;  //脉宽存放结果变量
                S=(Period*17)/10;//距离计算S=340m/s*Period/2*10^(-6)*1000 (mm)
              //  S=S*10;
                angle=S*S*18.0/100000.0-S*28.0/100.0+35.0;

                TACCR1 = 0;
                TACCTL1|= CAP+CM_1+CCIS_0+SCS+CCIE;//改为上升沿捕获
                Edge = RISE;  //Edge=1 上升沿捕获标志
                _EINT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case 4 : break;
    case 10: TA_Overflow_Cnt++;break;
  }
}

/*************添加中断******************/
/*
#pragma vector=PORT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Key(void)
{

   key();

}
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