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 使用STC15F2K60S2与max490搭建下载电路 ISP无法识别

楼主(2020-01-01):
大佬们看看图,是不是使用422转TTL还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呢,因为之前使用STM32 ISP下载程序能够成功识别,但是到这边STC-ISP就不行供电之类的都检查过没有问题有些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原理图上,串口TTL转换芯片供电只3.3V?那输出的TTL电平是不是偏低了

考虑过MAX3490的3.3V问题,所以后期更换了5V的MAX490,但当时更换后还是不能工作,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复位电路使用了680欧姆的电阻导致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查出原因了,是因为复位的电阻设置错误的问题,此贴终结

谢谢,很有帮助

网友A:
看你的原理图上,串口TTL转换芯片供电只3.3V?那输出的TTL电平是不是偏低了

楼主:
查出原因了,是因为复位的电阻设置错误的问题,此贴终结

楼主:
检查了好几遍电路了,没有问题啊 是不是STC-ISP不支持422芯片烧写程序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嘛是422转TTL?你的串口下载线是直接转到422的?
1.先确保串口TTL部分正常
   将转出的TTL的TX和RX 接一 ...

谢大佬回复,这些都确定了没有问题两个芯片供电电压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,因为同时有在用STM32,用的都是同一套转换器,32的就好用,551的就不可以,现在有些懵,422的芯片有没有在ISP上有有一些特殊的设置呢?类似485那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嘛是422转TTL?你的串口下载线是直接转到422的?
1.先确保串口TTL部分正常
   将转出的TTL的TX和RX 接一 ...

是的,串口线是422/485的线,第二点和第三点的问题确定没有的,都是点下载后再上电的,单片机也换过好几块了

网友A:
为嘛是422转TTL?你的串口下载线是直接转到422的?
1.先确保串口TTL部分正常
   将转出的TTL的TX和RX 接一起,然后用串口监控软件查看发送接收是否正常。
2.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,要求是先点了下载软件的下载按钮,然后让单片机上电。
   这里得确保STC单片机上电之前是完全断电状态,可能电容的存在或者外部电路的原因,单片机没有完全断电。
3.可能单片机出问题了,比如上电执行的固件坏了。可以换个单片机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