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步进电机控制程序

楼主(2020-01-01):
//******模块一:分频器*****************//
/*en1为使能端,clk为输入频率,outdiv(0-9)为输出频率,
outdiv(0)为不进行分频,outdiv(1)进行2分频,
outdiv(2)进行3分频,outdiv(3)进行4分频,
outdiv(4)进行5分频,outdiv(5)进行6分频,
outdiv(6)进行7分频,outdiv(7)进行8分频,
outdiv(8)进行9分频,outdiv(9)进行10分频。*/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entity FPQ is
              port(clk,en1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div : out std_logic_vector(9 downto 0));
end FPQ;
architecture bh of FPQ is
begin
              process(en1,clk)
              variable t1 : integer range 0 to 2;
              variable t2 : integer range 0 to 3;
              variable t3 : integer range 0 to 4;
              variable t4 : integer range 0 to 5;
              variable t5 : integer range 0 to 6;
              variable t6 : integer range 0 to 7;
              variable t7 : integer range 0 to 8;
              variable t8 : integer range 0 to 9;
              variable t9 : integer range 0 to 10;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outdiv(0) <= clk;
              if clk'event and clk = 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en1 = 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1 >= 2) then t1:=0;outdiv(1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t1<1 then outdiv(1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outdiv(1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:=t1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2 >= 3) then t2:=0;outdiv(2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t2<2 then outdiv(2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outdiv(2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2:=t2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3 >= 4) then t3:=0;outdiv(3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t3<2 then outdiv(3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outdiv(3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3:=t3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4 >= 5) then t4:=0;outdiv(4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t4<3 then outdiv(4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outdiv(4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4:=t4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5 >= 6) then t5:=0;outdiv(5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t5<3 then outdiv(5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outdiv(5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5:=t5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6 >= 7) then t6:=0;outdiv(6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t6<4 then outdiv(6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outdiv(6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6:=t6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7 >= 8) then t7:=0;outdiv(7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t7<4 then outdiv(7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outdiv(7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7:=t7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8 >= 9) then t8:=0;outdiv(8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t8<5 then outdiv(8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outdiv(8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8:=t8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9 >= 10) then t9:=0;outdiv(9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t9<5 then outdiv(9)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outdiv(9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9:=t9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end process;
end bh;

//***********模块二:频率选择器**************//
/*P0、P1、P2、P3为频率选择信号,indiv(0-9)为分频器分频之后的频率信号,
outclk为要选择的频率。
当p(3-0)为"0000"时,outclk为indiv(0);当p(3-0)为"0001"时,outclk为indiv(1);
当p(3-0)为"0010"时,outclk为indiv(2);当p(3-0)为"0011"时,outclk为indiv(3);
当p(3-0)为"0100"时,outclk为indiv(4);当p(3-0)为"0101"时,outclk为indiv(5);
当p(3-0)为"0110"时,outclk为indiv(6);当p(3-0)为"0111"时,outclk为indiv(7);
当p(3-0)为"1000"时,outclk为indiv(8);当p(3-0)为"1001"时,outclk为indiv(9);
当p(3-0)为其它时,outclk为indiv(0)。*/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entity PLXZQ is
              port(p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iv : in std_logic_vector(9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clk : out std_logic);
end PLXZQ;
architecture bh1 of PLXZQ is
begin
              process(p,indiv)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p i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000" => outclk <= indiv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001" => outclk <= indiv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010" => outclk <= indiv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011" => outclk <= indiv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100" => outclk <= indiv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101" => outclk <= indiv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110" => outclk <= indiv(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111" => outclk <= indiv(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1000" => outclk <= indiv(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1001" => outclk <= indiv(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others => outclk <= indiv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case;
              end process;
end bh1;

//***********模块三:方向锁存器**************//
/*Zz、Fz、Tz为方向和开关信号,Modxz为六拍和三拍选择切换信号,
outctrl为输出的控制信号。
当Modxz为1时,为六拍;当Modxz为0时,为双三拍。
当Tz为1时,为停止电机,当Tz为0时,为启动电机。
当Zz为1、Fz为0时,为电机正转,
当Zz为0、Fz为1时,为电机反转,
当Zz为1、Fz为1时,为电机停止,
当Zz为0、Fz为0时,为电机停止。
outctrl(0)对应Tz;outctrl(1)对应Fz;
outctrl(2)对应Zz;outctrl(3)对应Modxz。*/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entity FXSCQ is
              port(modxz,zz,fz,tz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ctrl: out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);
end FXSCQ;
architecture bh2 of FXSCQ is
begin
              process(modxz,zz,fz,tz)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ctrl(0) <= t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ctrl(1) <= f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ctrl(2) <= z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ctrl(3) <= modx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zz = '1' and fz = 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ctrl(0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zz = '0' and fz = '0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ctrl(0)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end process;
end bh2;

//***********模块四:中央控制器**************//
/*inclk为经过频率选择器选择之后的输入频率,
inctrl为经过方向锁存器之后的输入控制信号,
outDj为三相电机的的三相电压,
当inctrl为“0100”时,电机为双三相正转;
当inctrl为“0010”时,电机为双三相反转;
当inctrl为“1100”时,电机为单六相正转;
当inctrl为“1010”时,电机为单六相正转;
当inctrl为“xxx1”时,电机停止。*/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CPU is
              port(inclk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trl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DJ: out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);
end CPU;
architecture bh3 of CPU is
              signal Tmp :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begin
              process(inclk,inctrl)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inclk'event and inclk = 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inctrl = "110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Tmp = 6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 "0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 Tmp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inctrl = "101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Tmp = 1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 "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 Tmp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inctrl = "100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 "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inctrl = "010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Tmp = 6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 "0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 Tmp+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inctrl = "001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Tmp = 2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"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 Tmp-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 inctrl = "000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<= "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end process;
              with Tmp select
              outDJ <= "001" when "001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011" when "010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010" when "011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110" when "100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100" when "101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101" when "110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000" when others;
end bh3;

//***********模块五:译码器**************//
/*xyk(3-0)为输入信号,输入数值,dnf(8-0)为输出控制数码管信号。
//dnf(8)为数码管的位选信号。
当xyk为“0000”时,dnf输出为“100111111”, 数码管显示‘0’;
当xyk为“0001”时,dnf输出为“100000110”, 数码管显示‘1’;
当xyk为“0010”时,dnf输出为“101011011”, 数码管显示‘2’;
当xyk为“0011”时,dnf输出为“101001111”, 数码管显示‘3’;
当xyk为“0100”时,dnf输出为“101100110”, 数码管显示‘4’;
当xyk为“0101”时,dnf输出为“100101001”, 数码管显示‘5’;
当xyk为“0110”时,dnf输出为“101111101”, 数码管显示‘6’;
当xyk为“0111”时,dnf输出为“100000111”, 数码管显示‘7’;
当xyk为“1000”时,dnf输出为“101111111”, 数码管显示‘8’;
当xyk为“1001”时,dnf输出为“101100111”, 数码管显示‘9’;
当xyk为其它时,dnf输出为“100111111”, 数码管显示‘0’。*/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entity YMQ is
              port(xyk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nf: out std_logic_vector(8 downto 0));
end YMQ;
architecture bh4 of YMQ is
begin
              process(xyk)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xyk i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000" => dnf <= "100111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001" => dnf <= "100000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010" => dnf <= "1010110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011" => dnf <= "101001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100" => dnf <= "101100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101" => dnf <= "1001010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110" => dnf <= "1011111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0111" => dnf <= "100000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1000" => dnf <= "101111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"1001" => dnf <= "101100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 others => dnf <= "1001111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case;
              end process;
end bh4;

//********总体:模块的例化*************//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entity zong is
              port(clk0,en0,Modxz0,Zz0,Fz0,Tz0 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NF0 : out std_logic_vector(8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DJ0 : out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);
end zong;
architecture bh0 of zong is
component FPQ
port(clk,en1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outdiv : out std_logic_vector(9 downto 0));
end component;
component PLXZQ
port(p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indiv : in std_logic_vector(9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outclk : out std_logic);
end component;
component YMQ
port(xyk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dnf: out std_logic_vector(8 downto 0));
end component;
component CPU
port(inclk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inctrl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outDJ: out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);
end component;
component FXSCQ
port(modxz,zz,fz,tz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outctrl: out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);
end component;
signal DX1 :std_logic;
signal DX2 :std_logic_vector(9 downto 0);
signal DX3 :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begin
U0 : FPQ port map (clk0,en0,DX2);
U1 : PLXZQ port map (p0,DX2,DX1);
U2 : YMQ port map (p0,dnf0);
U3 : CPU port map (DX1,DX3,OutDJ0);
U4 : FXSCQ port map (Modxz0,Zz0,Fz0,Tz0,DX3);
end bh0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