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没有定义,没有用到的引脚接led会亮?

楼主(2020-01-01):
我把流水灯接到了P0与P2口,扬声器的模块接到了P3与P1的一些口上,但是在只用到扬声器的时候灯会亮。而且在让流水灯全亮之后打开扬声器,有一部分的接在P0口上的就是不会亮,按了扬声器模块上的按键有几个流水灯里的小灯又会亮了,但是扬声器这个模块里确实没有用到流水灯的引脚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你,很着急,求助,不知道是为什么。

网友A:
老实讲实在是看不太懂楼主的问题。猜测一下,没有用到的管脚接的LED灯不受控制得亮了,。。。。。
估计楼主用高电平驱动LED亮的,改为用低电平LED亮,高电平LED灭,就解决问题了。

网友B:
没有电路图,说什么呀

网友C:
P0口要接上拉电阻的。

网友D:
程序啊,电路图啊,好歹给点信息嘛!
问题描述太少,不好贸然回答

网友E:
你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 还是程序中写了一句话

网友F:
要么程序写的不对要么接线错误

网友G:
猜测你的问题,浪费大家的时间

网友H:
单片机上电IO口会有默认的电平状态的。

网友I:
因为你没有初始化,51单片机默认情况下P1-P2是高电平.
如下代码:#include "reg51.h"
unsigned int a;
unsigned char b;

void main()
{
  ;
}

结果如下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因为你没有初始化,51单片机默认情况下P1-P2是高电平.
如下代码:#include "reg51.h"
unsigned int a;

那若是这个原因应该所有接在p0口的都亮,但事实上只亮了接在两个引脚上的4个小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实讲实在是看不太懂楼主的问题。猜测一下,没有用到的管脚接的LED灯不受控制得亮了,。。。。。
估计楼 ...

就是低电平啊

网友J:
默认为高电平,没用到的初始化为低就好了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那若是这个原因应该所有接在p0口的都亮,但事实上只亮了接在两个引脚上的4个小灯

P0才不会亮,你看看上面的图,P0没有亮,那是因为P0的输出是开漏输出

网友K:
初始化一下就搞定的事,有那功夫事情早就解决了!

网友L:
老夫掐指一算:咦,图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