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理通定时器输出PWM例程

楼主(2020-01-01):
新年好!

去zuo年tian,有个网友问我51单片机怎么输出PWM波,跟他说了半天,他没转过弯来。后来我觉得索性写一个出来把。今年把它分享出来,算是给大家的新年礼物。

开门第一话,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简单介绍一下原理及程序过程。
通过定时中断翻转IO口电平。PWM波一个周期需要两次电平翻转,因为高电平时间与低电平时间可能不相对,所以定时器需要根据该电平状态的持续时间来负初值,也就是说,不能用常量。赋初值后启动定时器,中断时翻转IO口电平,实现PWM波的输出。

开门第二话,直接上代码。
IO口及变量定义
//定义IO口以及高低电平持续时间对应定时器初值的暂存变量

sbit PWM=P2^6;
uint PWM_H=0;        //高电平定时器初值
uint PWM_L=0;        //低电平定时器初值

初始化部分,提供“周期+脉宽”和“频率+占空比”两种方式的初始化函数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        名称 : PWM_Init_Cycle(uint cycle,uint width)
//        功能 : 通过周期和脉宽调制PWM波
//        参数 :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cycle                周期                单位:微秒                范围:20-65535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width                脉宽                单位:微秒                范围:20-65535
//        返回 : 无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PWM_Init_Cycle(uint cycle,uint width)
{
        TMOD=0x01;//定时器0工作方式1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TH0=TL0=0;
        PWM_H=0xFFFF-width;
        PWM_L=0xFFFF-(cycle-width);
TR0=1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        名称 : PWM_Init_Fre(uint fre,uchr duty)
//        功能 : 通过频率和占空比调制PWM波
//        参数 :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f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频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赫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范围:20-50000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r dut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占空比                单位:百分比                范围:1-100
//        返回 : 无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PWM_Init_Fre(uint fre,uchr duty)
{
        int cycle=1000000/fre;
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//停止定时器0
        TMOD=0x01;//定时器0工作方式1
        TH0=TL0=0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PWM_H=cycle/100*duty;  //算出持续时间
        PWM_L=cycle-PWM_H;
        PWM_H=0xFFFF - PWM_H;</font><span style="font-size: small;">/持续时间转换为初值</span><font size="2">
        PWM_L=0xFFFF - PWM_L;
TR0=1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}</font>

PWM调制定时器中断处理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        名称 : interrupt_timer0(void)
//        功能 : 定时器0溢出终端处理函数
//        参数 : 无
//        返回 : 无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interrupt_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PWM=!PWM;                //翻转IO电平
        if(PW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电平,把高电平对应的初值搬入定时器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H0=(uchr)(PWM_H>>8);
                TL0=(uchr)(PWM_H>>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低电平,把低电平对应的初值搬入定时器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H0=(uchr)(PWM_L>>8);
                TL0=(uchr)(PWM_L>>0);
        }
}

是不是觉得特别简单。放心,我没有偷懒代码都在。

总结一下,由于是通过定时器中断调制的脉宽,所以,高低电平持续时间都不能大于65535个机器周期。同事,由于中断处理函数也需要时间,高低电平持续时间也都不能太短,最好在10个机器周期以上,如果太短,CPU就没时间干其他事了。这算是一个缺点把,但这个范围应该也够用了。

最后,需要源码与仿真的朋友可以下载附件。

网友A:
新年第一帖,好人。

网友B:
写得很好,谢谢楼主

网友C:
学习楼主思路  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D:
新年快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