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发送频率给单片机,单片机进行显示 附e4a源码

楼主(2020-01-01)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stdio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;
#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         //仅用高4位
sbit LCD1602_E=P3^4;   //         使能端(0有效)
sbit LCD1602_RW=P3^6;         //         读(1)写(0)端口
sbit LCD1602_RS=P3^5;        //         数据(1)命令(0)选择端口
unsigned char zuigao,shiwei,gewei,rh, USART_RX_BUF[3],i,ii;
unsigned char Rx_buf,temp,rcount;
uint8 code num[10]="0123456789";
//sbit sin=P3^2;
//sbit ten=P3^1;
//sbit hund=P3^0;
//temp1=0x00;
        //temp2=0x00;
//   uchar  dd  ;
uchar table[10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//
//uchar  re_buf =0;
unsigned char temp1=0xff;
unsigned char temp2=0xff;

void Lcd1602_Lcd1602_Delay1ms1ms(uint c)   //误差 0us
{
    uchar a,b;
        for (; c>0; c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 (b=199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1;a>0;a--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void LcdWriteCom(uchar com)          //写入命令
{
        LCD1602_E = 0;         //使能清零
        LCD1602_RS = 0;         //选择写入命令
        LCD1602_RW = 0;         //选择写入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com;        //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,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
        Lcd1602_Lcd1602_Delay1ms1ms(1);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Lcd1602_Delay1ms1ms(5)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com << 4; //发送低四位
        Lcd1602_Lcd1602_Delay1ms1ms(1);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Lcd1602_Delay1ms1ms(5)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}

void LcdWriteData(u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数据
{
        LCD1602_E = 0;          //使能清零
        LCD1602_RS = 1;          //选择写入数据
        LCD1602_RW = 0;          //选择写入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dat;        //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,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
        Lcd1602_Lcd1602_Delay1ms1ms(1);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Lcd1602_Delay1ms1ms(5)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dat << 4; //写入低四位
        Lcd1602_Lcd1602_Delay1ms1ms(1);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Lcd1602_Delay1ms1ms(5)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}

void Lcd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子程序
{
        LcdWriteCom(0x32);         //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
        LcdWriteCom(0x28);         //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
        LcdWriteCom(0x0c);  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LcdWriteCom(0x06);  //写一个指针加1
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  //清屏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  //设置数据指针起点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F');

        LcdWriteData('r');

        LcdWriteData('e');

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LcdWriteCom(0x89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K');

        LcdWriteData('h');

        LcdWriteData('z');

}

void Lcd1602_Delay1ms(int i)

{
        int j=0;
for(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for(j=0;j<125;j++);
        }
}

void InitUAR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是串口的基本配置,配置他的波特率是9600.这些参数都是标准的。
{
    TMOD = 0x20;
    SCON = 0x50;
    TH1 = 0xFD;
    TL1 = TH1;
    PCON = 0x00;
    EA = 1;
    ES = 1;
    TR1 = 1;
}
void main()

{

InitUART()        ;
LcdInit();

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USART_RX_BUF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USART_RX_BUF[1]);
        LcdWriteData(USART_RX_BUF[2]);
}
         }
void UART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4
{
        E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中断
    if(R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到数据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buf=SBUF;

        if(rcount!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date!='\0' 没有数据传输了     rcount!=0  收到@后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BUF[i]=Rx_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x_buf=='@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rcoun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BUF[3]="000"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RI=0;
   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中断
}
        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