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roteus8.0内置的keil仿真,显示编译成功,但debug报错,找不到debug.OMF文件怎么办

楼主(2020-01-01):
(图片)

网友A:
没有把编译成功的hex文件路径告诉proteu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把编译成功的hex文件路径告诉proteus。

proteus自己找了个默认路径,但里面没有OMF文件,我自己在相关路径下也找不到任何文件,怀疑根本就没有OMF文件生成,所以很困惑

网友A:
在keil编译输出要这样设置就会有OMF文件生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keil编译输出要这样设置就会有OMF文件生成。

你这是用keil编译,我说是直接在proteus里面调用编译器然后直接BEBUG调试,你用过proteus8没有,

网友B:
BEBUG文件夹路径:在代码页面打开project--打开文件----打开BEBUG文件夹一看便知。

网友C(2020-11-07):
我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 提示编译成功生成了debug.OMF文件  但是仿真时提示文件不存在 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

网友D(2021-01-26):
同问,这一个问题难倒了三代人,我现在就只能用keil编译的hex在proteus里直接加载

网友E(2024-08-01):
把代码构建一下就可以。。然后就会产生一个 DEBUG.OMF 文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