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利用定时器如何实现从串口工作方式 0切换到串口工作方式1?

楼主(2020-01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简单   把工作方式的TMOD

网友A:
把工作方式TMOD 改掉就好  ,你想在哪里改,你就在哪里加进去就可以,也可以加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,没问题的

网友B:
改变tmod里面的值就可以了,例如方式0对应的位置是00的话,方式1则为01

网友C:
看看C语言switch语句应用,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简单   把工作方式的TMOD

我的想法是:单片机上电的时候,串口的工作方式为0,隔几秒又为工作方式2,循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工作方式TMOD 改掉就好  ,你想在哪里改,你就在哪里加进去就可以,也可以加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,没问 ...

我是想利用定时器分时切换串口工作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