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232可以将单片机与电脑直接连接吗?

楼主(2020-01-01):
请问各位大佬想通过单片机将温度信号传给电脑,有用RS232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和电脑吗?需不需要MAX232做电平转换?如果不可以要这么转换才能将学校发的学习用的89C51单片机与电脑连接,从而在SCDAD电力监控软件连接起来。

网友A:
可以看看rs232原理图,各个功能各个引脚都有定义,所谓的能不能连,看的是电压过载与否,接口功能是否一致

网友B:
单片机和电脑通信使用USB转TTL就可以了,RX-TX,TX-RX连接就可以了

网友C:
不能,这是不可以的

网友D:
RS232是接口规范来的,单片机如都是,是可以直联的。但单片机有些开发板是TTL串口电路需要如MAX232等转换电平电路的。

网友E:
不可以直接连接

网友F:
用单片机的串口与电脑相连,有以下两种情况,楼主看采用:
1.如果电脑有232接口并且想用这个接口与单片机连接的话,单片机这边需要MAX232进行电平转换,如果已有MAX232的接口,就直接连接就好了,当然收发对应连接:TX——RX,RX——TX;
2.如果电脑没有232接口,可以用电脑USB,单片机这边可以有MAX232,也可以没有。如果有MAX232那就通过USB-SERIAL转换进行连接,如果没有MAX232那就通过USB-TTL转换连接,CH340比较好用。,

网友G:
不可以直接连接  电平不同 ,可以使用usb转ttl   我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