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作的单片机音乐门铃程序应该是陷入死循环了,引入的按键无法关闭音乐

楼主(2020-01-01):
功能是当家中有人,来访客人按下门铃按键K2,此时液晶显示屏会提示客人家中有人的信息,与此同时,蜂鸣器播放音乐,客人进入等待过程;若家中无人,客人按下门铃后,此时液晶屏将提示客人家中无人的信息。在此过程中,主人可在家中用K3随时停止客人等待过程,即停止音乐播放及液晶显示。
四个按键标识在图上了,K 1是主人选择他是否在家的按钮,现在无法利用K3关闭

单片机程序在下边
#include "reg52.h"    //´
#include "lcd1602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BEEP = P2^7;
sbit k1=P3^0;
sbit k2=P3^3;
sbit k3=P3^6;

uchar code SONG_TONE[]= {   212,212,190,212,159,169,212,212,190,212,142,159,212,212,106,126,129,169,190,119,119,126,159,142,159,0 }; uchar code SONG_LONG[]= {   9,3,12,12,12,24,9,3,12,12,12,24,9,3,12,12,12,12,12,9,3,12,12,12,24,0 };
uchar code tab1[]="Sorry";  //ÎÞÈË uchar code tab2[]="master is not";
uchar code tab3[]="Yes"; //ÓÐÈË uchar code tab4[]="master at home";
uchar feng; uchar k1_flg=1;

void delayms(uint i) { uchar j; for(i;i>0;i--)   for(j=125;j>0;j--); }

void anjian()
{
if(k1==0)
{
   delayms(5);
   if(k1==0)
   {
    k1_flg=0;//=0ʱÎÞÈË£¬Ä¬ÈÏÓÐÈË
   }
   while(!k1);
}
else if(k2==0)
{
   delayms(5);
   if(k2==0)
   {
    if(k1_flg==1)
    {
     feng=1;
     lcd_str(3,0,tab3);
     lcd_str(0,1,tab4);
    }
    else if(k1_flg==0)
    {
     lcd_str(5,0,tab1);
     lcd_str(0,1,tab2);

    }
   }
   while(!k2);
}
else if(k3==0)
{
   delayms(5);
   if(k3==0)
   {
    feng=0;
    lcd_wcom(0x01);
   }
   while(!k3);
}
}
void PlayMusic()
{
   uint i =0,j,k;
while(SONG_LONG[ i]!=0||SONG_TONE[ i]!=0)
{
    for(j=0;j<SONG_LONG[ i]*20;j++)
   {
     BEEP = ~BEEP;
    for(k=0;k<SONG_TONE[ i]/3;k++);
   }
   delayms(10);
   i++;
}
}
void main()
{

lcd_init();
lcd_wcom(0x01);
while(1)
{
   if(feng==1)
   {
    PlayMusic();
   }

   anjian();
}
}

楼主:
这是原理图

网友A:
你这个肯定是停不了的吧,主要是你main里面如果想要他停止,不仅要做feng=0这一步,还要把BEEP置位,要不然即使feng=0,BEEp还会保持原来的状态

网友B:
在while()括号里面添加条件判断,这样就可以通过按键跳出循环

网友C(2020-03-29):
引用 网友B:
在while()括号里面添加条件判断,这样就可以通过按键跳出循环

添加什么条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