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和51单片机的温度报警器PCB工程文件+程序

楼主(2020-01-01):
温度报警器部分程序

#include"stdio.h"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sbit RS =P2^5;       //LCD1602的数据命令选择

sbit RW = P2^6;

sbit EN_LCD =P2^7;   //LCD1602的使能信号

sbit BUZZER = P2^0;

sbit K1    = P3^7;     //右

sbit K2   = P3^6;     //加

sbit K3   = P3^5;     //减

/****************DS18B20引脚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sbit DS18B20 = P2^1;  //DS18B20数据端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(uint16 time);       // 延时函数(6us单位)

void lcd_ini();                   // LCD1602的初始化

void lcd_order(uint8 date);            //向LCD1602的写1个指令

void lcd_data(uint8 date);       //向LCD1602的写1个指令

void xie1602(uint8 add,uint8 daa); //写数据

void xianshi1();//显示温度

uint8 ds18_ini();       //ds18B20初使化函数

void ds18_write(uint8 date);   //功能向DS18B20中写入一个数据

uint8 ds18_rea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功能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数据并返回。

void ds18_che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动DS18B20行进温度采集,并返回当前温度(tmp)

void xiugai();                 //修改报警范围

long  tmp=0;      //储存温度值

long  t_h=37, t_l=10;        //温度的上限和下限

bit tmp_hb = 0;  tmp_lb = 0;     //温度上下限调节指示变量

void panduan();            //判断报警

uint8 hodometer[]= " H:00   L: 00  ";

uint8 temp[]=         " wendu:00.00   ";

uint16 ji = 0;

uint8 ku=0;   //biaozhiwei

void main()

{

       lcd_ini();

       ds18_ini();        //ds18B20初使化

    ds18_write(0xcc);  //跳过序列号

      ds18_write(0x44);  //启动温度转换

        xie1602(4,t_h);

        xie1602(12,t_l);

       while(1)

       {

              ds18_check();  //从DS18B20中读出温度

              xianshi1();

              xiugai();

              panduan();

       }

}

void xie1602(uint8 add,uint8 daa)

{

       lcd_order(0x80+add);

       lcd_data(0x30+daa/10);
       lcd_data(0x30+daa%10

基于stc89c52

网友A(2021-04-14):
您好有地方想请教,可以联系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