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数字滤波器程序 Hamming窗带通滤波器

楼主(2020-01-02):
Hamming窗带通滤波器

%Hamming窗带通滤波器的设计

fp1=200;fc1=100;

fpu=8000;fcu=10000;

wlp=2*pi*fp1/FS;wls=2*pi*fc1/FS;

wup=2*pi*fpu/FS;wus=2*pi*fcu/FS;

Bt=wlp-wls;

N0=ceil(6.6*pi/Bt);

N=N0+mod(N0+1,2);

wc=[(wls+wlp)/2/pi,(wus+wup)/2/pi];

hn=fir1(N-1,wc,hamming(N));

[h1,w1] = freqz(hn,1,512,FS);

figure(4);

subplot(2,1,1);plot(hn);axis ([700 900 -0.5 1]);xlabel('n');ylabel('幅度');title('hamming窗带通时域图');

subplot(2,1,2);plot(w1,abs(h1));title('hamming窗带通频谱图');axis tight;xlabel('f/Hz');ylabel('耗损(dB)');

pause(1);

%对滤波后的信号进行分析变换

X=conv(hn,x);

n2=length(X);

n2=2^nextpow2(n2);

f=FS*(0:n2/2-1)/n2;

figure(5);subplot(2,1,1);plot(X);title('滤波后的信号时域图');axis tight;xlabel('f/Hz');ylabel('幅度');

X1=fft(X,n2);subplot(2,1,2);plot(f,abs(X1(1:n2/2))); axis tight;xlabel('f/Hz');ylabel('幅度');title('滤波后的信号频谱');

sound(X,FS);

图1  语音信号

图2  加噪信号

图3  滤波信号

Hamming窗带通滤波器程序

%hamming带通

%产生语音信号

clc;

Fs=48000;

[x,FS]=audioread('C:\Users\SDHH\Documents\录音\luyin.m4a');

x=x(:,1);

sound(x,FS);

%频谱分析

n=length(x);

n=2^nextpow2(n); %选取变换的点数

t=(0:(n-1))/FS;%计算音频信号的长度

x=[x',zeros(1,n-length(x))]';

figure(1);

subplot(2,1,1); plot(t,x); axis tight; title('语音信号时域图'); xlabel('t/s');ylabel('幅度')

y=fft(x,n);          %对n点进行傅里叶变换到频域

f=FS*(0:n/2-1)/n;             % 对应点的频率

subplot(2,1,2);

plot(f,abs(y(1:n/2)));axis tight;xlabel('f/Hz');ylabel('幅度');title('语音信号频域图');

pause(2.5);

%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%产生噪声信号

noise=1*sin(2*pi*20000*t)+1*sin(2*pi*200*t);

Noise=fft(noise,n);%对n点进行傅里叶变换到频域

figure(2);

subplot(2,1,1);plot(t,noise);axis tight;xlabel('t/s');ylabel('幅度');title('加噪声信号时域图');

subplot(2,1,2)

plot(f,abs(Noise(1:n/2)));     %加噪语音信号的频谱图

axis axis([1 40000 1 50000] );xlabel('f/Hz');ylabel('幅度');title('加噪语音信号频谱图');

pause(1);

%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x1=x+noise';  %将两个信号叠加成一个新的信号——加噪声处理

sound(x1,FS);

%加噪后频谱分析

noise_1=fft(x1,n);%对n点进行傅里叶变换到频域

figure(3);

subplot(2,1,1)

plot(t,x1);axis tight;xlabel('t/s');ylabel('幅度');title('加噪声信号时域图');

subplot(2,1,2)

plot(f,abs(noise_1(1:n/2)));     %加噪语音信号的频谱图

axis ([1 30000 1 4000] ;xlabel('f/Hz');ylabel('幅度');title('加噪语音信号频谱图');

pause(2.5);

%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%hamming窗带通滤波器设计

fp1=200;fc1=100;

fpu=8000;fcu=10000;

wlp=2*pi*fp1/FS;wls=2*pi*fc1/FS;

wup=2*pi*fpu/FS;wus=2*pi*fcu/FS;

Bt=wlp-wls;

N0=ceil(6.6*pi/Bt);

N=N0+mod(N0+1,2);

wc=[(wls+wlp)/2/pi,(wus+wup)/2/pi];

hn=fir1(N-1,wc,hamming(N));

[h1,w1] = freqz(hn,1,512,FS);

figure(4);

subplot(2,1,1);plot(hn);axis tight;xlabel('n');ylabel('幅度');title('hamming窗带通时域图');

subplot(2,1,2);plot(w1,abs(h1));title('hamming窗带通频谱图');axis ([700 900 -0.5 1]);xlabel('f/Hz');ylabel('耗损(dB)');

pause(1);

%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%对滤波后的信号进行分析变换

X=conv(hn,x);

n2=length(X);

n2=2^nextpow2(n2);

f=FS*(0:n2/2-1)/n2;

figure(5);subplot(2,1,1);plot(X);title('滤波后的信号时域图');axis tight;xlabel('f/Hz');ylabel('幅度');

X1=fft(X,n2);subplot(2,1,2);plot(f,abs(X1(1:n2/2))); axis tight;xlabel('f/Hz');ylabel('幅度');title('滤波后的信号频谱');

sound(X,FS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