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的智能定时插座程序+电路设计

楼主(2020-01-02):
元件    数量    型号
51单片机    1    at89s52
液晶显示屏    1    LED1602
上拉排阻    2    10k(8个脚)
陶瓷电容    4    20pf
电容    1    10uf
晶振    1    12MHZ
晶振    1    32MHZ
按键    6
温度传感器    1    DS18B20
时钟芯片    1    DS1302
电阻    10    220R
电阻    10    10K
可调电阻    1    103
红外接收一体头    1    1R1308
三极管    3    8550
LED    10    可分不同颜色
二极管    2
继电器    2    DC 5V
红外遥控器    1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"ds1302.h"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ir1308.h"
bit readtime_f,key_f = 0,irok;
bit readtemp_f = 0,key_fun_f = 0;
sbit timing_led01 = P3^1; //设置定时1指示灯
sbit timing_led02 = P3^3; //设置定时2指示灯
sbit time_led = P3^0;     //调整时间指示灯
unsigned char key_value,key_select,key_fun = 0,cnt,timing_01=0,timing_02=0;
unsigned int key_count = 0;
SYSTEMTIME timer,timer1,timer2;        //定义两个结构体变量,timer为存当前时间、timer1为存设置定时1时间、timer2为存设置定时2时间
unsigned char ir_mcsj[33];//用于存放33个脉冲的时间长度值

void timer0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21;//定时器0工作方式1,定时器1工作方式2
        TH0 = 0X3C;        //50ms
        TL0 = 0XB0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 = 1;

        TH1 = 0X00;
        TL1 = 0X00;
        ET1 = 1;
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IT0 = 1;
        EX0 = 1;
}

void timer0_is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er = 0,counter1 = 0;
        TH0 = 0X3C;           //50ms
        TL0 = 0XB0;
        counter ++;
        key_f = 1;
        if(counter==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er = 0;
                led = ~led;
                readtime_f = 1;
                counter1 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er1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temp_f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1(void) interrupt 3
{
        cnt++;
}

void int0 (void) interrupt 0//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static bit flag;
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nt<63&&cnt>=3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ir_mcsj[i] = cnt;
                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==3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o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adtemp;
        lcd_initial();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ds1302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//主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readtemp_f&&!key_fun_f)//读取温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temp_f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temp = read_temperatur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3,1,readtemp/10+'0');  //显示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4,1,readtemp%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readtime_f&&!key_fun_f)//读取时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time_f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Read_Time(&tim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alarm(&timer,&timer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_alarm2(&timer,&timer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1,timer.Hour/10 + '0');  //显示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1,timer.Hour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1,timer.Minute/10 + '0');//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1,timer.Minute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1,timer.Second/10 + '0');//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1,timer.Second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0,timer.Year/10 + '0');  //显示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0,timer.Year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0,timer.Month/10 + '0'); //显示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0,timer.Month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0,timer.Day/10+ '0');          //显示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0,timer.Day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4,0,timer.Week%10 + '0'); //显示周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ok)//判断是否接收好了红外处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1308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key(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选择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==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elect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select>0x0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elect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Dcom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Dcomm(0x0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_selec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1:LCD_Write_Char(3,0,timer.Year/10 + '0'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2:LCD_Write_Char(6,0,timer.Month/10 + '0'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3:LCD_Write_Char(9,0,timer.Day/10 + '0'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4:LCD_Write_Char(13,0,':'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5:LCD_Write_Char(3,1,timer.Hour/10 + '0'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6:LCD_Write_Char(6,1,timer.Minute/10 + '0'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LCD_Write_Char(9,1,timer.Second/10 + '0'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加值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0x0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select==0x01)//修改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Year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Year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Yea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0,timer.Year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0,timer.Year/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2)//修改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Month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Month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Month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0,timer.Month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0,timer.Month /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3)//修改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Day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Day==3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Day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0,timer.Day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0,timer.Day / 10 + '0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4)//修改星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Week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Week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Wee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4,0,timer.Week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3,0,':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5)//修改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Hour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Hour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Hou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1,timer.Hour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1,timer.Hour / 10 + '0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6)//修改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Minute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Minute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Minu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1,timer.Minute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1,timer.Minute / 10 + '0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7)//修改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Second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Second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Secon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1,timer.Second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1,timer.Second /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减值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0x0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select==0x01)//修改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Year 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Year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Year = 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0,timer.Year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0,timer.Year/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2)//修改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Month 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Month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Month = 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0,timer.Month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0,timer.Month /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3)//修改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Day 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Da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Day = 3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0,timer.Day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0,timer.Day / 10 + '0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4)//修改星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Week 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Week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Week =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4,0,timer.Week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3,0,':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5)//修改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Hour 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Hour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Hour = 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1,timer.Hour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1,timer.Hour / 10 + '0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6)//修改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Minute 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Minute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Minute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1,timer.Minute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1,timer.Minute / 10 + '0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select==0x07)//修改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Second 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.Second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.Second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1,timer.Second %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1,timer.Second / 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功能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un ++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fun == 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un_f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fun==0x0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un_f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Dcom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elect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ds1302_sec_add,timer.Secon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ds1302_min_add,timer.Minu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ds1302_hr_add,timer.Hou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ds1302_day_add,timer.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ds1302_date_add,timer.D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ds1302_month_add,timer.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ds1302_year_add,timer.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fun==0x0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led0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un_f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01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ing_01>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0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1,timer1.Hour/10 + '0');  //显示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1,timer1.Hour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1,timer1.Minute/10 + '0');//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1,timer1.Minute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1,timer1.Second/10 + '0');//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1,timer1.Second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0,timer1.Year/10 + '0');  //显示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0,timer1.Year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0,timer1.Month/10 + '0'); //显示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0,timer1.Month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0,timer1.Day/10+ '0');           //显示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0,timer1.Day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4,0,timer1.Week%10 + '0'); //显示周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fun==0x0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led0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un_f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Dcom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Second = timer.Seco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Minute = timer.Minut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Hour = timer.Hou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Week = timer.Wee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Day = timer.Da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Month = timer.Mont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Year = timer.Yea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_led0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fun==0x0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led0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un_f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02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ing_02>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0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1,timer2.Hour/10 + '0');  //显示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1,timer2.Hour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1,timer2.Minute/10 + '0');//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1,timer2.Minute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1,timer2.Second/10 + '0');//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1,timer2.Second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3,0,timer2.Year/10 + '0');  //显示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0,timer2.Year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6,0,timer2.Month/10 + '0'); //显示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0,timer2.Month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0,timer2.Day/10+ '0');          //显示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0,timer2.Day%10 + 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4,0,timer2.Week%10 + '0'); //显示周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fun==0x0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led0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un_f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un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Dcom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Second = timer.Seco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Minute = timer.Minut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Hour = timer.Hou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Week = timer.Wee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Day = timer.Da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Month = timer.Mont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Year = timer.Yea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_led0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复位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ue==0x0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0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ing_0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_led0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_led0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Secon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Minu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Hou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Wee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Day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Month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Yea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Secon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Minu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Hou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Wee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Day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Month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2.Yea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怎么个智能法呢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