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L01+51单片机无线语音点滴报警系统源程序+PCB源文件

楼主(2020-01-02):
使用的51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,两个51单片机通过24L01通信,一个检测吊瓶滴液的速度,如果太快太慢或者不滴液都会报警,并发送到主机,输液者也可以主动通过按键呼叫主机,丛机用1602显示,主机用12864显示。
主机.7z (63.93 KB, 下载次数: 75) 无线语音点滴系统 从机.7z (76.39 KB, 下载次数: 66)
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keys.h"
#include "24L01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YeDi=P2^0;//红外信号采集口
sbit Speaker=P2^4;//蜂鸣器

uchar TX_buf[32]=0;
uchar View_Con=0;
uchar View_Change=1;
uchar View_Con_Change=1;
uint  Cap_Data=100;
uint  Cap_View=0;

uchar View_Data[8];

uint YeDi_Num=0;

void InitTimer0(void)
{
    TMOD |= 0x01;
    TH0 = 0x0D8;         //10000us
    TL0 = 0x0F0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
void InitTimer1(void)
{
    TMOD |= 0x10;
    TH1 = 0x0FC;   //1000us
    TL1 = 0x18;
    EA = 1;
    ET1 = 1;

}

void main()
{
TX_buf[1]=0;
TX_buf[2]=2;
TX_buf[3]=5;
TX_buf[4]=4;
InitLcd();
Lcd_1602_word(0x80,16,"    NRF24L01    ");      //1602第一行显示      NRF24L01
//Lcd_1602_word(0xc0,16,"   Connecting   ");       //1602第二行显示       Connecting
while(NRF24L01_Check());     //检查24L01是否存在
NRF24L01_Init();    //开机的时候需要初始化24l01
InitTimer0();        //定时计数器0初始化
InitTimer1();        //定时计数器1初始化
    Lcd_1602_word(0xc0,16,"   Connecting   ");
while(1)
  {
   if(Key_Change)     //如果Key_Change为真
    {
     Key_Change=0;
     View_Change=1;
     switch(Key_Value)    //选择键值
      {
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View_Con_Change=1;
               if(View_Co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View_Con=1;
         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         Cap_View=Cap_Data*1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if(View_Con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View_Con=1;
         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View_Con==0)               //液滴加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Cap_Data<=500)
                  Cap_Data+=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View_Co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Cap_Data>10)              //液滴减
                  Cap_Data-=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(View_Con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         YeDi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View_Con=2;
                 View_Con_Change=1;
                 TX_buf[0]=0xf5;//蜂鸣器响
                 TX_buf[5]=4;//用户呼叫
       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_buf);
 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_buf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}
      }
    }
   if(View_Change)
    {
      View_Change=0;
      if(View_Con_Change)
       {
           View_Con_Change=0;
        switch(View_Con)
 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0:Lcd_1602_word(0x80,16,"Infusion Set:   ");Lcd_1602_word(0xc0,16,"                ");break;
           case 1:Lcd_1602_word(0x80,16,"In The Infusion ");Lcd_1602_word(0xc0,16,"                ");Speaker=1;break;
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1602_word(0x80,16,"****Warning*****");Lcd_1602_word(0xc0,16,"****Warning*****");Speaker=0;
                 if(TX_buf[5]<4)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switch(View_Con)
 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0]=Cap_Data/1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1]=Cap_Data%100/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2]=Cap_Data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3]='m'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4]='l';
                 if(View_Data[0]==0x30)
 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0]=' ';
                 Lcd_1602_word(0xcb,5,View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0]=Cap_View/100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1]=Cap_View%10000/10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2]=Cap_View%1000/1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3]='.'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4]=Cap_View%100/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5]=Cap_View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6]='m';
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7]='l';
                 if(View_Data[0]==0x3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0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if(View_Data[1]==0x3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View_Data[1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Lcd_1602_word(0xc8,8,View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}
  }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static     uchar YeDi_Con;
    static  uchar Key_Time0_Con;
    TH0 = 0xfc;
    TL0 = 0x18;
    Key_Time0_Con++;
    switch(YeDi_Con)
     {
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YeDi==1)
              YeDi_Con++;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YeDi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YeDi_Con=2;
               YeDi_Num=0;
       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YeDi==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       YeDi_Con=0;
               if(View_Con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View_Change=1;
                 Cap_View=Cap_View-4;
                 if(YeDi_Num<500)     //小于0.5s则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View_Con=2;
                   View_Con_Change=1;
                   TX_buf[0]=0xf5;
                   TX_buf[5]=1;
   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_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_buf);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Cap_View<100)    //小于1毫升,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View_Con=2;
                   View_Con_Change=1;
                   TX_buf[0]=0xf5;
                   TX_buf[5]=3;
   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_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_buf);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       YeDi_Num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}
    if(Key_Time0_Con==10)
     {
      Key_Time0_Con=0;
      Key_Acquisition();
     }

}

void Timer1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3
{
    TH1 = 0x0FC;
    TL1 = 0x18;
    YeDi_Num++;
    if(YeDi_Num>5000&&View_Con==1)    //大于5s则报警,
     {
      View_Con=2;
      View_Change=1;
      View_Con_Change=1;
      TX_buf[0]=0xf5;
      TX_buf[5]=2;
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_buf);
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X_buf);
         Lcd_1602_word(0x80,16,"    ok    ");
     }
}

网友A(2023-04-24):
你好,这个报警电路在哪里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