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LDC1314源程序 19年电赛的纸张测量的程序

楼主(2020-01-02):
因为ldc1314与fdc2214的部分相似性,所以在ldc1314上面的魔改程序
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LDC1314.h"
#include "xunji.h"

#define Coin_Data 60   //检测硬币的差值
#define Wire_Data 3   //检测铁丝的差值
#define Speed_PWM 50
#define flag_beep 4
#define flag_ch0  0
#define flag_ch1  1
#define flag_ch2  2
#define flag_ch3  3
#define flag_ch4  5

static int dif_val1,dif_val2;
int dif_val1=0,dif_val2=0;
uint32_t CH_Dif[4]={0,0,0,0};
u8 step_flag = 0;
u8 key_flag;
uint32_t CH[4]={0};
int val_init,val_10,val_15,val_20,val_30; //初始值
float Step1to10_val,Step10to15_val,Step15to20_val,Step20to30_val;//每张纸的步进值
u8 flag_Last[50]={0};
unsigned long CH0_Data=0,CH1_Data=0,CH2_Data=0,CH3_Data=0;//传感器初始值
int Paper_Num(int *CH_Dif,u8 flag);//测量纸张数量
void Auto_cheak(void); //自检测函数
u8 Key_cheak(void);    //触摸按键检测函数,有触摸按键,返回1
void Cal_Step_val(void);//计算各个步进值
u8 Cal_Paper(int *CH_Dif);//粗略计算纸张数量,返回纸张所在步进区间标志位
int function1(uint32_t CH_Dif1,int dif_val1);//根据采集的数据,计算纸张数量,纸张要求为1~15张
int function2(uint32_t CH_Dif1,int dif_val2);//根据采集的数据,计算纸张数量,纸张要求为16~35张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retVal=0;//传感器自初始化返回值
        int i=0;
        int num=0;
        char *str;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OLED_Init();
        OLED_Display_On();
        OLED_Clear();
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printf("uart Init_OK\r\n");
        //TIM2_Int_Init();
        //TIM3_Int_Init(799,0);  //10KHz  PWM
        //EXTIX_Init();
        I2C_INIT(); //IIC初始化,模拟IIC,用于ldc1314通信,使用PA11,PA12
        printf("IIC Init_OK\r\n");
        d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DC1314初始化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LCD Init_ing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Val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Val = InitLDC1314();//ldc1314初始化,若不成功则一直执行
        }while (retVal!= 1)        ;
        delay_ms(100);

        //Auto_cheak();//自检
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0,"   Work Mode"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2,"Place Paper..."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4,"Place...     ",16);
//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cheak()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//                }//等待按键确认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4,"Place : OK  ",16);//手动确认纸张放好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C_read(C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_Dif[1] += CH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H_Dif[1]=CH_Dif[1]/50;
                if(CH_Dif[1]<=763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function1(CH_Dif[1],0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function2(CH_Dif[1],0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CH_Dif[1]=%d Paper : %d\r\n",CH_Dif[1],num);
//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cheak()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//                }//等待按键确认
                CH_Dif[0]=0;
                CH_Dif[1]=0;
                CH_Dif[2]=0;
        }
}

int Paper_Num(int *CH_Dif,u8 flag)
{
        int Num=0;
        switch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//1~10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(CH_Dif[1]-val_init)/Step1to10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//11~15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(CH_Dif[1]-val_10)/Step10to15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//16~20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(CH_Dif[1]-val_15)/Step15to20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//21~30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(CH_Dif[1]-val_20)/Step20to30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//>30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(CH_Dif[1]-val_30)/Step20to30_val;//待确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://短路或错误标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0,"ERROR Mode"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Num;
}
u8 Key_cheak(void)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LDC_read(CH);
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DC_read(CH);
                CH_Dif[0] += CH[0];
        }
        CH_Dif[0]=CH_Dif[0]/10;
        printf("Key_cheak CH_Dif[0]=:%d\r\n",CH_Dif[0]);
        if(CH_Dif[0]<31000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void Auto_cheak(void)
{
        int i,sum=0;
        printf("Auto_Cheak!\r\n");
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0,"Auto_Cheak Mode",16);
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2,"Paper_Num:5",16);//自检测5张纸
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4,"Cheaking...",16);
        while(!Key_cheak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}//等待按键确认

        delay_ms(1000);//等待测量值稳定
        for(i=0;i<3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DC_read(CH);
                sum+=CH[1]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}
        val_init=sum/30;
        if(5!=function1(val_init,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f_val1=val_init-(6915+7055)/2;
        }
        sum=0;
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4,"Cheak:OK!   ",16);
        //beep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
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2,"Paper_Num:20",16);//自检测20张纸
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4,"Cheaking...!",16);
        while(!Key_cheak())//等待按键确认
                {delay_ms(10);}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for(i=0;i<3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DC_read(CH);
                sum+=CH[1]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}
        val_20=sum/30;
        if(20!=function1(val_init,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f_val2=val_init-(7786+7816)/2;
        }
        sum=0;
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4,"Cheak:OK!   ",16);
        //beep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
}

void Cal_Step_val(void)
{
        Step1to10_val=(val_10-val_init)/9;//算出各个区间的步进值
        Step10to15_val=(val_15-val_10)/5;
        Step15to20_val=(val_20-val_15)/5;
        Step20to30_val=(val_30-val_20)/10;
}

u8 Cal_Paper(int *CH_Dif)
{
        if(CH_Dif[1]>(val_init-3) && CH_Dif[1]<(val_10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if(CH_Dif[1]>(val_10) && CH_Dif[1]<(val_15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;
        if(CH_Dif[1]>(val_15) && CH_Dif[1]<(val_20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;
        if(CH_Dif[1]>(val_20) && CH_Dif[1]<(val_30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4;
        if(CH_Dif[1]>(val_30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5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//error

}

/*此函数用于判断1~15张纸的数量*/
/*输入参数:通道采样值*/
/*数出参数:纸张数量         */
/*   f(x) = p1*x^4 + p2*x^3 + p3*x^2 + p4*x + p5 */
/*                 p1 =     0.02382  (-0.0076, 0.05524)*/
/*      p2 =    -0.08983  (-1.102, 0.9222)*/
/*       p3 =   -15.9  (-26.84, -4.963)*/
/*       p4 =     293.3  (248.3, 338.3)*/
/*       p5 =     5916  (5860, 5972)*/

/* 根据上述公式求得的参数区间*/

int function1(uint32_t CH_Dif1, int dif_val1)
{
        int dif_val=0;
        uint32_t CH_Dif[2]=0;
        CH_Dif[1]=CH_Dif1;
        if(CH_Dif[1]>=6059+dif_val && CH_Dif[1]<=6320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6320+dif_val && CH_Dif[1]<=6549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6549+dif_val && CH_Dif[1]<=6747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6747+dif_val && CH_Dif[1]<=6915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4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6915+dif_val && CH_Dif[1]<=7055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5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055+dif_val && CH_Dif[1]<=7169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6;
        else if((CH_Dif[1]>(7169+dif_val)) && (CH_Dif[1]<=(7259+dif_val)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7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(7260+dif_val) && CH_Dif[1]<=(7329+dif_val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8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(7329+dif_val) && CH_Dif[1]<=(7384+dif_val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9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384+dif_val && CH_Dif[1]<=7428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0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428+dif_val && CH_Dif[1]<=7466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1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466+dif_val && CH_Dif[1]<=7494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2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494+dif_val && CH_Dif[1]<=7558+dif_val)//改区间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3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558+dif_val && CH_Dif[1]<=7605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4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605+dif_val && CH_Dif[1]<=7638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5;
        else return 999;

}

int function2(uint32_t CH_Dif1, int dif_val2)
{
        int dif_val=0;
        uint32_t CH_Dif[2]=0;
        CH_Dif[1]=CH_Dif1;
        if(CH_Dif[1]>7638+dif_val && CH_Dif[1]<=7678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6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678+dif_val && CH_Dif[1]<=7717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7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717+dif_val && CH_Dif[1]<=7753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8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753+dif_val && CH_Dif[1]<=7786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9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786+dif_val && CH_Dif[1]<=7816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0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816+dif_val && CH_Dif[1]<=7844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1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844+dif_val && CH_Dif[1]<=7869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2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869+dif_val && CH_Dif[1]<=7891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3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891+dif_val && CH_Dif[1]<=7911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4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911+dif_val && CH_Dif[1]<=7929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5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929+dif_val && CH_Dif[1]<=7943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6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943+dif_val && CH_Dif[1]<=7959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7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959+dif_val && CH_Dif[1]<=7970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8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970+dif_val && CH_Dif[1]<=7984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9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984+dif_val && CH_Dif[1]<=7995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0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7995+dif_val && CH_Dif[1]<=8005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1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8005+dif_val && CH_Dif[1]<=8015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2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8015+dif_val && CH_Dif[1]<=8026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3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8026+dif_val && CH_Dif[1]<=8038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4;
        else if(CH_Dif[1]>8038+dif_val && CH_Dif[1]<=8052+dif_va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5;
        else return 999;
}

网友A:
功能说明也没有,干什么用的?电器接线是怎么样的。统统没有说明白,不知所云。

网友B(2024-08-06):
用的震荡是什么提供的呢?是外部晶振还是单片机引脚提供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