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单片机程序中 感觉GPS的 GPGGA这条信息没有被保存

楼主(2020-01-02):
我移植了论坛里一位师兄的 程序,但是存储PAGGA信息的数组内没有数据。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"pcf8574lcd.h"

unsigned char RX_Buffer[68];                //此数组用于直接储存来自GPS的原始数据,
unsigned char RX_Count = 0;     //
       bit Flag_GPS_OK = 0;
extern bit Flag_GPS_OK;

unsigned char xdata Display_GPGGA_Buffer[68]={0};                //用于储存GPGGA的数据
unsigned char xdata Display_GPRMC_Buffer[68]={0};                //用于储存GPRMC的数据

unsigned int k=0,qian_a=0,hou_a=0,qian_b=0,hou_b=0,qian_c=0,hou_c=0;        //存储前后逗号的位置序号的变量

bit qian_OK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已找出前面的逗号的标志变量
bit First_Share_OK=0;  //已开始LCD显示的标志变量
bit jiajian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行加或减的标志变量

bit Flag_Calc_GPGGA_OK = 0;           //GPGGA完整有效的数据已收到的标志变量
bit Flag_Calc_GPRMC_OK = 0;           //GPRMC完整有效的数据已收到的标志变量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GPSUart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GPS串口初始化
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针对的是 STC89C52的,但是发现STC12C5A60S2单片机也可以用 ,同样都是11.0592的晶振。
        SCON = 0X50;  //UART方式1;8位UART
        REN  = 1;     //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
        PCON = 0x00;  //SMOD=0;波特率不加倍   9600
        TMOD = 0x20;  //T1方式2,用于产生波特率
        TH1  = 0xFD;  //装初值
        TL1  = 0xFD;
        TR1  = 1;     //启动定时器1
        EA   = 1;     //打开全局中断控制
        ES   = 1;     //打开串行口中断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RECEIVE_DATA(void) interrupt 4 using 3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中断函数,收到GPS的数据时进入此中断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 = 0;
        E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关闭串行口中断
        temp = SBU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SBUF中的数据
        R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完成的标志位清零

        if(temp == '

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若是统一的数据头,则作为数组第一个元素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GPS_OK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RX_Buffer[RX_Count++] = 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到的数据放到数组中

        if(RX_Count >= 6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序号大于66的数据无用,统一放到第66位覆盖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Count = 66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if(temp == '*'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到*,则完成一帧数据的接收,不管是否完整有效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GPS_OK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变量置为1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打开串行口中断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s(uchar A)                //  1秒,主要用来做欢迎词延时,STC12系列专用
{

        while(A--)
       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, k;

        i = 43;
        j = 6;
        k = 203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k)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atapros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  : temp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atapros(int temp)    // 车外温度考虑零下温度
{
  float tp;
        //tp=temp;
        //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//temp=tp/16*100;//+0.5;        //尽量避免浮点型运算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
                if(temp<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温度值为负数
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1,'-');  //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,所以减1,再取反求出原码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-1;
                temp=~temp;
                tp=temp;
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
  }
         else
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1,' ');
                tp=temp;                   //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,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
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        }

        if(temp/10000 ==0)  DisplayOneChar(2,1,(temp/10000)+' ');      //假如温度百位等于0就不在显示
        else DisplayOneChar(2,1,(temp/10000)+'0'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百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1,(temp%10000)/1000+'0');   // 十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1,(temp%1000/100)+'0');     // 个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6,1,(temp%100/10)+'0');       // 小数点后 1 位
  //DisplayOneChar(7,1,(temp%10)+'0');           // 小数点后 2 位
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void dataprosN(int temp)          // 车内温度不考虑零下
{
  float tp;
        tp=temp;//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temp=tp/16*100;//+0.5;        //尽量避免浮点型运算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
        if(temp/10000 ==0)  DisplayOneChar(2,0,(temp/10000)+' ');      //假如温度百位等于0就不在显示
        else DisplayOneChar(2,0,(temp/10000)+'0'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百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0,(temp%10000)/1000+'0'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十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0,(temp%1000/100)+'0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个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6,0,(temp%100/10)+'0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小数点后 1 位
  //DisplayOneChar(7,0,(temp%10)+'0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小数点后 2 位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void dataprosS(int temp)          // 水温度不考虑零下
{
  float tp;
        tp=temp;//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temp=tp/16*100;//+0.5;        //尽量避免浮点型运算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
        if(temp/10000 ==0)  DisplayOneChar(11,1,(temp/10000)+' ');      //假如温度百位等于0就不在显示
        else DisplayOneChar(11,1,(temp/10000)+'0'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百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1,(temp%10000)/1000+'0');   // 十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3,1,(temp%1000/100)+'0');     // 个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5,1,(temp%100/10)+'0');       // 小数点后 1 位

//DisplayOneChar(7,1,(temp%10)+'0');           // 小数点后 2 位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主函数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 = 0;

        Init_Lcd();        //  初始化1602液晶显示器
        GPSUart_Init();
        Write_LCD(0,0,"   Good  Luck   ");
        Write_LCD(0,1,"Happy  ever  day");

  Delay1s(1);    //延时3S
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 //  清屏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a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第一屏:显示温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        for(a=15;a;a--)      //保持温度采样显示 7秒 左右(大概2.2倍秒的关系)

                { Write_LCD(0,0,"n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(5,0,".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(8,0,"H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(0,1,"w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(5,1,".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(8,1,"S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(14,1,".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Ds18b20ReadTemp());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N(Ds18b20ReadTempN());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prosS(Ds18b20ReadTempS());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 //  清屏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第二屏:测试用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        for(a=15;a;a--)      //保持屏幕 5秒 左右(大概10倍秒的关系)
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(0,0,"Let's go.....");        // 用做测试第二屏显示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 //  清屏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第三屏:处理GPS 显示海拔、速度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Write_LCD(0,0,"BBBBBB.....");        // 测试用
        Delay1s(1);    //延时3S
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 //  清屏

                qian_O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变量归零
                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累计量归零

                if (   Flag_GPS_OK  ==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1] == 'G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3] == 'G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4] == 'G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RX_Buffer[5] == 'A'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(RX_Buffer[28] == 'N'|| RX_Buffer[28] == 'S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 (RX_Buffer[41] == 'E'|| RX_Buffer[41] == 'W') )                //确认是否收到"GPGGA"这一帧完整有效的数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 i = 0; i < 67 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必须为i<67,因为要确保Display_GPGGA_Buffer[67]为'\0',便于串口发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GPGGA_Buffer[i] = RX_Buffer[i]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储存到数组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alc_GPGGA_OK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到完整有效数据后,置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5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RX_Buffer[45]);        // 测试用,有每一帧的  第45 位的数据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8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Display_GPGGA_Buffer[2]);           //   没数据
                 Delay1s(1);    //延时3S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 //  清屏

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(0,0,"VVVVVV.....");
          Delay1s(1);    //延时3S
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pcf8574lcd.h"
char ADDR = 0x4E;    // PCF8574T  模块的地址码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延时 XX  ms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delay(int y)
{
         ;
        while(y--)
       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    for(c=1;c>0;c--)
        for(b=142;b>0;b--)
        for(a=2;a>0;a--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这是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 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(int m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y 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0 ; y<250 ; y++)     //  这是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IIC 串口开始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IIC_start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0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IIC 串口结束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IIC_stop(void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IIC 串口写1个字节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IIC_writeByte(char temp)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=(bit)(temp & 0x80) ;   // 根据规定1602的数据最高位必须为  1
                temp <<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}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hile(SDA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0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以下是对1602 的操作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1602写命令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LCD_write_command(char comm)
{
        char tmp;
        IIC_start();          // 串口开始
        IIC_writeByte(ADDR);  // 先选PCF 8574T 的地址  (应该是相当于选中的意思吧)

        tmp = comm & 0xF0;    // 与0xf0 应该是取第四位的意思吧
        tmp |= 0x0C;         //保留高4位为指令的高四位,低四位为   RS = 0, RW = 0, EN = 1
        IIC_writeByte(tmp);  //从串口送出
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tmp &= 0xFB;        //Make EN = 0
        IIC_writeByte(tmp);

        tmp = (comm & 0x0F) << 4 ;  //将指令的低四位 送到高位置保存
        tmp |= 0x0C;        //RS = 0, RW = 0, EN = 1
        IIC_writeByte(tmp);
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tmp &= 0xFB; // Make EN = 0
        IIC_writeByte(tmp);
        //stop_8574(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1602写数据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LCD_write_data(char data1)
{
        char tmp;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IIC_writeByte(ADDR);   // 先选PCF 8574T 的地址  (应该是相当于选中的意思吧)

        tmp = data1 & 0xF0;
        tmp |= 0x0D; //RS = 0, RW = 0, EN = 1
        IIC_writeByte(tmp);
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tmp &= 0xFB; //Make EN = 0
        IIC_writeByte(tmp);

        tmp = (data1 & 0x0F) << 4 ;
        tmp |= 0x0D; //RS = 0, RW = 0, EN = 1
        IIC_writeByte(tmp);
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tmp &= 0xFB ; // Make EN = 0
        IIC_writeByte(tmp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1602初始化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Init_Lcd(void)
{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33); //
        delay(50) ;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32); //
        delay(50) ;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28); // 4位数据线,显示2行,5*7点阵字符  !如果是0x38  则为8位数据线,显示2行,5*7点阵字符
        delay(50) ;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C); // 开显示,关闭光标,不闪烁
        delay(50) ;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6); // 设定输入方式,增量不位移
        delay(50) ;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// 清屏
        delay(50) 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1602清屏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Clear_Lcd(void)
{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Write_LCD(int x, int y, char *str)   //显示字符串的函数
{
        char addr;
        if( x <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x > 1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 = 15;
        }
        if(y<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y >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 = 1;
        }

        addr = 0x80 + 0x40 * y + x;   // Move cursor  移动光标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addr);
        while (*st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*str++);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
void DisplayOneCha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DData)
{
Y &= 0x1;
X &= 0xF; //限制X不能大于15,Y不能大于1
if (Y) X |= 0x40; //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+0x40;
X |= 0x80; // 算出指令码
LCD_write_command(X); //这里不检测忙信号,发送地址码
LCD_write_data(DData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以下是对18b20 的操作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1ms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1ms(uint y) //误差 0us  STC12系列专用
{
        while(y--)
       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    for(c=1;c>0;c--)
        for(b=142;b>0;b--)
        for(a=2;a>0;a--);
        }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void delay_us(uchar x)      //延时 X  us    STC12系列专用
{uchar i;
for(i=0;i<x;i++);
}

void delay_1us()            //延时 1 us
{
uchar i;
for(i=0;i<1;i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Ini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初始化成功返回1,失败返回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char Ds18b20Init()
{
        bit flag;
        DSPORT = 1;
        delay_1us();
        DSPORT = 0;
        delay_us(255);    //将总线拉低480us~960us
        DSPOR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拉高总线,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~60us后总线拉低
        delay_us(30);   //等待15-60微秒,18b20作出回应
        flag=DSPORT;    //检测是否为低电平
        delay_us(255);
        delay_us(255);  //延时足够长,最少480us,完成复位周期
        return (flag);

}

uchar Ds18b20InitN()
{
        bit flag;
        DSPORTN = 1;
        delay_1us();
        DSPORTN = 0;
        delay_us(255);    //将总线拉低480us~960us
        DSPORT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拉高总线,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~60us后总线拉低
        delay_us(30);   //等待15-60微秒,18b20作出回应
        flag=DSPORTN;    //检测是否为低电平
        delay_us(255);
        delay_us(255);  //延时足够长,最少480us,完成复位周期
        return (flag);

}

uchar Ds18b20InitS()
{
        bit flag;
        DSPORTS = 1;
        delay_1us();
        DSPORTS = 0;
        delay_us(255);    //将总线拉低480us~960us
        DSPORT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拉高总线,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~60us后总线拉低
        delay_us(30);   //等待15-60微秒,18b20作出回应
        flag=DSPORTS;    //检测是否为低电平
        delay_us(255);
        delay_us(255);  //延时足够长,最少480us,完成复位周期
        return (flag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WriteByt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: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s18b20Write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DSPORT=1;
        delay_1us();//稍作延时
        DSPORT=0;//启动写时序
        DSPORT=dat&0x01;//向数据线传送最低位
        delay_us(40);//延时约50us,供18b20采样数据
        DSPORT=1;//释放总线
        delay_1us();
        dat>>=1;//右移一位
        }
delay_us(2);//写完一个指令稍作延时

}

void Ds18b20WriteByteN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DSPORTN=1;
        delay_1us();//稍作延时
        DSPORTN=0;//启动写时序
        DSPORTN=dat&0x01;//向数据线传送最低位
        delay_us(40);//延时约50us,供18b20采样数据
        DSPORTN=1;//释放总线
        delay_1us();
        dat>>=1;//右移一位
        }
delay_us(2);//写完一个指令稍作延时

}

void Ds18b20WriteByteS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DSPORTS=1;
        delay_1us();//稍作延时
        DSPORTS=0;//启动写时序
        DSPORTS=dat&0x01;//向数据线传送最低位
        delay_us(40);//延时约50us,供18b20采样数据
        DSPORTS=1;//释放总线
        delay_1us();
        dat>>=1;//右移一位
        }
delay_us(2);//写完一个指令稍作延时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Byt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一个字节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char Ds18b20ReadByte()
{
        uchar i=0,dat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DSPORT=1;//先拉高
        delay_1us();//稍作延时
        DSPORT=0;//启动读时序
        delay_1us();//稍作延时
        DSPORT=1;//释放总线
        delay_us(6);//延时7us,主机采样
        dat>>=1;//先右移一位,使最高位为0
        if(DSPOR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//与10000000或,dat=10000000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at|=0x00;//取值为0
        delay_us(50);
        }
return(dat);

}

uchar Ds18b20ReadByteN()
{
        uchar i=0,dat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DSPORTN=1;//先拉高
        delay_1us();//稍作延时
        DSPORTN=0;//启动读时序
        delay_1us();//稍作延时
        DSPORTN=1;//释放总线
        delay_us(6);//延时7us,主机采样
        dat>>=1;//先右移一位,使最高位为0
        if(DSPORT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//与10000000或,dat=10000000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at|=0x00;//取值为0
        delay_us(50);
        }
return(dat);

}

uchar Ds18b20ReadByteS()
{
        uchar i=0,dat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DSPORTS=1;//先拉高
        delay_1us();//稍作延时
        DSPORTS=0;//启动读时序
        delay_1us();//稍作延时
        DSPORTS=1;//释放总线
        delay_us(6);//延时7us,主机采样
        dat>>=1;//先右移一位,使最高位为0
        if(DSPORT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//与10000000或,dat=10000000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at|=0x00;//取值为0
        delay_us(50);
        }
return(dat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ChangTemp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 Ds18b20ChangTemp()
{
        Ds18b20Init();
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cc);       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44);            //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//Delay1ms(100);        //等待转换成功,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,就不用这个延时了

}

void  Ds18b20ChangTempN()
{
        Ds18b20InitN();
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N(0xcc);       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N(0x44);            //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//Delay1ms(100);        //等待转换成功,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,就不用这个延时了

}

void  Ds18b20ChangTempS()
{
        Ds18b20InitS();
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S(0xcc);       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S(0x44);            //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//Delay1ms(100);        //等待转换成功,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,就不用这个延时了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TempCom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()
{

        Ds18b20Init();
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cc);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(0xbe);         //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}
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N()
{

        Ds18b20InitN();
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N(0xcc);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N(0xbe);         //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}
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S()
{

        Ds18b20InitS();
  Delay1ms(1);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S(0xcc);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命令
        Ds18b20WriteByteS(0xbe);         //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s18b20ReadTemp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温度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int Ds18b20ReadTemp()
{
        int temp = 0;
        uchar tmh, tml;
        Ds18b20ChangTem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写入转换命令
        Ds18b20ReadTempC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        tml = Ds18b20ReadByte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共16位,先读低字节
        tmh = Ds18b20ReadByte();                //再读高字节
        temp = tmh;
        temp <<= 8;
        temp |= tml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int Ds18b20ReadTempN()
{
        int temp = 0;
        uchar tmh, tml;
        Ds18b20ChangTemp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写入转换命令
        Ds18b20ReadTempCom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        tml = Ds18b20ReadByteN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共16位,先读低字节
        tmh = Ds18b20ReadByteN();                //再读高字节
        temp = tmh;
        temp <<= 8;
        temp |= tml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int Ds18b20ReadTempS()
{
        int temp = 0;
        uchar tmh, tml;
        Ds18b20ChangTemp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写入转换命令
        Ds18b20ReadTempCom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
        tml = Ds18b20ReadByteS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共16位,先读低字节
        tmh = Ds18b20ReadByteS();                //再读高字节
        temp = tmh;
        temp <<= 8;
        temp |= tml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fndef __PCF8574LCD_H__
#define __PCF8574LCD_H__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"intrins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SCL = P1^0;
sbit SDA = P1^1;

void delay(int ms);    //   延时 XX  ms

void IIC_start(void);  //   IIC 串口开始

void IIC_stop(void);   //   IIC 串口结束

void IIC_writeByte(char temp);      //    IIC 串口写1个字节

void LCD_write_command(char comm);  //   1602写命令

void LCD_write_data(char data1);    //   1602写数据

void Init_Lcd(void);                //   1602初始化

void Clear_Lcd(void);               //   1602清屏

void Write_LCD(int x, int y, char *str);   //  显示字符串(小张写的)

  783. void Write_Customer(int x, int y, char str[]);

  784. void DisplayOneCha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DData);  //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

//**************** 18B20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--定义使用的IO口--//

sbit DSPORT=P2^1;   // 车外温度接口

//--声明全局函数--//
void Delay1ms(uint );
uchar Ds18b20Init();
void Ds18b20WriteByte(uchar com);
uchar Ds18b20ReadByte();
void  Ds18b20ChangTemp();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();
int Ds18b20ReadTemp();

sbit DSPORTN=P2^2;   // 车内温度接口

//--声明全局函数--//

uchar Ds18b20InitN();
void  Ds18b20WriteByteN(uchar com);
uchar Ds18b20ReadByteN();
void  Ds18b20ChangTempN();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N();
int Ds18b20ReadTempN();

sbit DSPORTS=P2^3;   // 水温度接口

//--声明全局函数--//

uchar Ds18b20InitS();
void Ds18b20WriteByteS(uchar com);
uchar Ds18b20ReadByteS();
void  Ds18b20ChangTempS();
void  Ds18b20ReadTempComS();
int Ds18b20ReadTempS()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endif

网友A:
你好!
你这个程序太长了,没时间去逐句排查;
一般数据读取不到,应该是协议解析错误;
不同GPS模块协议有所不同,仔细看看协议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!
你这个程序太长了,没时间去逐句排查;
一般数据读取不到,应该是协议解析错误;

我基础差,是排查不了啦。谢谢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