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RC522调试不成功,大佬快支招

楼主(2020-01-02):
我这个是用4X4的按键控制RC522的功能,然后在OLED显示屏上显示一些想要知道的信息。
我的寻卡和防冲撞功能以及可以了,但是其他功能用不了,比如选择卡,验证密码(新卡,不知道卡片真正的密码),读卡,写卡之类的。
请大佬指教,先谢过
void Rc522_Allot()
{
        static u16 xdata count=0;
        u8 status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>=2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4x4_Read_Byt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//终止卡的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= PcdHalt();//功    能: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寻卡,防冲突,选择卡    返回卡类型(2 bytes)+ 卡系列号(4 byt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= PcdRequest(0x52,MLastSelectedSn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==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防冲突 读卡的系列号 MLastSelectedSn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Anticoll(MLastSelectedSnr);  //功    能:防冲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==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选择卡 Select Car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=PcdSelect(MLastSelectedSn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==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k=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k=2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AuthState(0x60, 0, DefaultKey,MLastSelectedSnr);// 校验卡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==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k=3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  // 读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=PcdRead(1,RevBuff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==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1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k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k=5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    // 写卡  下载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=PcdWrite(1,RevBuff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==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1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k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k=7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Value(RevBuffer[1],RevBuffer[2],&RevBuffer[3]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:    // 参数设置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BakValue(RevBuffer[1], RevBuffer[2]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4x4_Read_Byte=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测试 - RC522.zip

楼主:
还没有人吗?已经可以选择卡,验证密码,读卡了,还有最后一个问题,我应该往卡里面写一些什么数据,卡片的密码应该怎么写

楼主:
现在基本操作都可以了,读卡写卡的返回都是OK,但是随便写进去几个数据,再读出来全部都是0是怎么回事,还有我应该往卡里写什么数据,密码应该怎么设置呢?

网友A:
t 宝有例程,你可以看一下,你可以先研究明白,然后再自己发挥

网友B(2020-04-14):
引用 楼主:
还没有人吗?已经可以选择卡,验证密码,读卡了,还有最后一个问题,我应该往卡里面写一些什么数据,卡片的 ...

选择卡是什么问题?怎么解决的?我现在也是不能选择卡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现在基本操作都可以了,读卡写卡的返回都是OK,但是随便写进去几个数据,再读出来全部都是0是怎么回事,还 ...

可以看看你的历程了 我的读写都失败返回EF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我是寻卡、选卡、验卡、读写

网友D(2020-12-12)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看看你的历程了 我的读写都失败返回EF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我是寻卡、选卡、验卡、读写

我也是返回EF,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看看你的历程了 我的读写都失败返回EF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我是寻卡、选卡、验卡、读写
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我的读写也是返回EF,这是为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