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印是X4 6脚芯片咨询

楼主(2020-01-02):
请问有人知道丝印是X4,6脚的芯片是什么吗?

网友A:
度了一大圈,度到了,是2.4v稳压电路。关键字 R1163D241D,楼主要想知道更多,再度一下就很简单了。

X4 贴片(R1163D241D)
【用 途】  低压差线性稳压电路

【性能 参数】输出电压 2.4V(±1.5%),最大耗散功率 500mW ,最大输出电流 150mA。

网友B:
估计是类似于 1PS66SB17 的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