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超声波红外接收控制小车程序 测量距离、红外控制、自动巡航

楼主:
*
* 程序  名         : 超声波HY-SRF05测距、红外接收控制小车
* 程序功能         : 测量距离、红外控制、自动巡航
* 备注             : 130直流电机、L298N电机驱动、HY-SRF05超声波测距模块、红外收发模块
* 作者             : 1111ADADA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--头文件声明 --//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//--声明超声波引脚对应--//
sbit TRIG=P3^7;    //TRIG是触发信号
sbit ECHO=P3^6;   //ECHO是测距的持续信号

//--声明电机驱动引脚对应--//
sbit ZUO1 =P2^6;      //左转控制口1
sbit ZUO2 =P2^7; //左转控制口2
sbit YOU1 =P1^3;   //右转控制口1
sbit YOU2 =P1^4; //右转控制口2

//--声明蜂鸣器驱动引脚对应--//
sbit BEE =P2^1; //蜂鸣器控制引脚
//--定义全局变量--//
unsigned long S=0;      //距离初始化
unsigned int time=0; //超声波往返时间寄存变量
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;      //用来保存红外模块串口接收的数据
unsigned int flag=0;//运动模式转动方向标志

//--声明全局函数--//
void Delay10ms(unsigned int c); //延时10ms函数
void system_Ini();//定时器系统、中断初始化函数
void Conut(void);//距离计算函数
void movemode();//选择运动模式
void StartModule();    //采集信号初始化函数
void UsartConfiguration();      //红外串口函数
void redreceive();    //红外遥控信息接收函数
void qianjin();//控制电机前进
void houtui();//控制电机后退
void houtui3s();    //控制电机后退3s
void lefturn1s();   //控制电机左转1s
void zuozhuan();//控制电机左转
void righturn1s();   //控制电机右转1s
void youzhuan();//控制电机右转
void pause();     //控制电机停止
void Bee();//蜂鸣器响一声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: 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UsartConfiguration();       //串口函数初始化
system_Ini();     //定时器系统、中断初始化
pause();  //小车停止
BEE=0;
while(1)   //进入红外控制死循环
{
redreceive();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红外信息
if ( receiveData == 24)    //按键2按下
{
Bee();//蜂鸣器响一声
while( receiveData != 28 ) //当按键5没有按下时,一直前进,下同
{
qianjin(); //小车前进
   redreceive(); //前进的同时,持续进行是否有红外按键5——停止信号输入的扫描,下同
}
pause();             //停止
Bee();//蜂鸣器响一声
}
else if( receiveData == 82)      //按键8按下
{
Bee();//蜂鸣器响一声
while( receiveData != 28 )
{
houtui();        //后退
redreceive();
}
pause();          //停止
       Bee();//蜂鸣器响一声
}
else if( receiveData == 8)       //按键4按下
{
    Bee();//蜂鸣器响一声
lefturn1s();         //左转1s
receiveData=0;   //红外接收变量清零
}
else if( receiveData == 90)      //按键6
{
Bee();//蜂鸣器响一声
righturn1s();    //右转1s
receiveData=0;   //红外接收变量清零
}
else if (receiveData == 9)       //按键EQ,自动巡航,遇见障碍物过近,自动左转
{
Bee();//蜂鸣器响一声
while( receiveData != 28 )
{
StartModule();      //启动采集信号初始化模块,即进行一次数据采集,TRIG每隔一段时间输出一次高电平触发信号
while(!ECHO);       //ECHO0时等待信号到来,TRIG发出一段大于10us的高电平后,超声波模块会进行发送840khz周期电平
//然后检测回波信号,回波信号脉宽与ECHO信号高电平持续时间成正比,ECHO持续时间*声速再除以2
//结果即为距离。此时为等待RX产生高电平,一旦产生后,后面定时器即开始计数,
TR0=1;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,开启计数
while(ECHO);        //ECHO1时计数进入循环等待,ECHO高电平不结束,计时不停止,一旦结束
TR0=0;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,停止计数
Conut(); //通过计数来的时间在距离计算函数中计算距离S
movemode();     //选择运动模式
}
pause();      //停止
}
else continue;     //未接收到红外信息时,继续从头循环等待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10ms
* 函数功能        : 延时函数,延时10m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0ms(unsigned int c)        //误差 0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 b;
    for (;c>0;c--)
{
for (b=38;b>0;b--)
{
for (a=130;a>0;a--);
}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:system_Ini
* 函数功能        :定时器T0系统/中断初始化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ystem_Ini(void)
{
TH0=0;
TL0=0;
    TMOD=0x21;         //T0为方式1
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EA=1;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Conut
* 函数功能   : 测量超声波距离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onut(void)
{
     time=TH0*256+TL0; //时间等于高位信息+低位信息的和,读取测量得到的时间,单位是微秒,是超声波发送出去到反射回来的时间.
     TH0=0;
     TL0=0;         //计算完成后,初始化定时器高低位信息
S=time*0.017; //计算超声波距离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movemode
* 函数功能   : 选择运动模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vemode()
{
if(S<8)     //如果距离小于8CM,则
{
if(flag>=0&&flag<=2)
{
lefturn1s();//左转1s
flag=flag+1;
}
else if(flag==3||flag==7)
{
houtui3s();//后退3s
flag=flag+1;
}
else if(flag>=4&&flag<=6)
{
righturn1s();   //右转1s
flag=flag+1;
}
else //标志位清零
flag=0;

}
else        //如果距离大于8CM,则
{
redreceive();       //接收红外信息
qianjin();    //小车持续前进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StartModule()
* 函数功能   :超声波采集信号初始化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StartModule()    //启动模块
{
      TRIG = 1;         //启动一次模块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TRIG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UsartConfiguration()
* 函数功能   :设置红外接收串口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Configuration()
{
SCON=0X50;//设置为工作方式1
TMOD=0X20;//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
PCON=0X80;//波特率加倍
TH1=0XF3;    //计数器初始值设置,注意波特率是4800
TL1=0XF3;
TR1=1;//打开计数器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redreceive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红外接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dreceive()
{
if(RI == 1)    //查看红外是否接收到数据,如果接受到
{
receiveData = SBUF;//读取数据,存至变量receiveData
RI = 0;//清除串口接收标志位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qianj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控制电机前进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qianjin()
{
ZUO1=1;ZUO2=0;
YOU1=1;YOU2=0; //前进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houtui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控制电机后退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outui()
{
ZUO1=0;ZUO2=1;
YOU1=0;YOU2=1; //后退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houtui3s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控制电机后退3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outui3s()
{
unsigned char a,b,c=20;  //后退3秒钟=
ZUO1=0;ZUO2=1;
YOU1=0;YOU2=1;     //左转
for (;c>0;c--)
{
for (b=38;b>0;b--)
{
for (a=130;a>0;a--)
{
redreceive();
}
}
}
pause(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void lefturn1s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控制电机左转1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efturn1s()
{
unsigned char a, b,c=5;
ZUO1=0;ZUO2=0;
YOU1=1;YOU2=0; //左转
for (;c>0;c--)
{
for (b=38;b>0;b--)
{
for (a=130;a>0;a--)
{
redreceive();
}
}
}
pause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zuozhua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控制电机左转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uozhuan()
{
ZUO1=0;ZUO2=0;
YOU1=1;YOU2=0;      //左转
redreceive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void righturn1s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控制电机右转1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ighturn1s()
{
unsigned int  a, b,c=5;  //右转1秒钟
ZUO1=1;ZUO2=0;
YOU1=0;YOU2=0; //右转
for (;c>0;c--)
{
for (b=38;b>0;b--)
{
for (a=130;a>0;a--)
{
redreceive();
}
}
}
pause();    //电机停止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youzhua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控制电机右转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youzhuan()
{
ZUO1=1;ZUO2=0;
YOU1=0;YOU2=0; //右转
redreceive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paus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控制电机停止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ause()
{
     ZUO1=0;ZUO2=0;
YOU1=0;YOU2=0; //电机停止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Bee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蜂鸣器响一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ee()
{
BEE=1;
Delay10ms(200);
BEE=0;             //蜂鸣器响一声
}

网友A(2022-06-04):
老师好,我下载学习先了,不过现在还看不懂,谢谢

网友B(2022-11-20):
膜拜大佬,成功借鉴代码学习了超声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