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关于Proteus仿真单片机流水灯的问题

楼主(2020-01-02):
我是双击isis里的单片机加载的hax文件导入的C语言,也用菜单栏的源程序导入了,都不能执行仿真,没有反应,是我的isis没有设置好吗?还是哪里有错误?

网友A:
P1<<1;这是什么鬼~~

网友B:
地板说的对,电路接的有问题,遇到问题最先要找到病根,因此要先找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故障

楼主:
感谢,搞定了,是我的仿真图有问题

网友C:
这个图画的对吗

网友D:
我这测试没问题

网友E:
这个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对比一下自己的程序以及proteus的相关设置对不对

03 左右来回的流水灯.zip

流水灯参考

网友F:
仿真图有问题,重画个

网友A:
#include <reg51.h>
//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uint unsigned int
void Delay( int t);

void main(void)
{
char i;
Delay(50000);
P1=0xfe;

   // Write your code here
   while (1)
{
for (i=0;i<8;i++)
{  Delay(50000);
P1 = P1<<1;
P1 = P1 | 0x01;
  }
P1 = 0xfe;
}

}
void Delay( int t)
{
while (--t);
}

楼主:
试过好几个C语言程序了都是没有反应,P1口没有反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