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少3万v高压制作,小电流也可以

楼主(2020-01-03):
我的思路是,电池转交流,这里用逆变器,然后变压器生压,但这样变压器好大,我想追求一种电路简易升高压。我看那个宝的那个高压发生器体积就很小,,怎么弄,各位朋友给个思路

网友A:
高压变压器不容易制作,可以购买一个现成的,然后自己制作一个高频振荡器(40KHz左右就可以了)驱动三极管或者MOS管都行。通常这种高压变压器大多是自耦设计。

网友B:
电池升压,然后倍压电路升压。

网友C:
参考电蚊拍电路。

网友D:
观望大神们的制作

网友E:
1、即使1mA,也需要30W。所以需要一个30W以上的变压器,电流大则需要更大。
2、为了减小体积,要用高频变压器(如:铁氧体磁芯)。
3、接下来的计算需要物理及电磁场知识,这里一时说不完。请自己查资料吧。

网友F:
用什么逆变器,直接用升压变压器,和降压变压器正好相反,只要输出的次级绕组足够多,就能升到很高的电压,只要注意漆包线绝缘就好了,或者用高压漆包线。

网友G:
建议这个东西不要搞,伤到自己与别人都不是好事

网友H:
3万伏输出,组倍压的可放弃了,没这么高耐压的电容.也不用多复杂,参考下以前荧光屏显象管电视机的高压帽那部分电路就好了.找个电视机的高压包,再加外围就好了,这高压包由于输出电压太高,对工艺有要求,自制不好处理

网友I:
电荷泵电路,电容器升压

网友J:
去买个老式彩电的高压包(2万伏以上是肯定的),参考彩电的高压电路,事情就简单多了!

网友K:
打火机的高压机芯,体积很小,可能的话可能试试开发利用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佬的思路

网友L:
单管自激电路

网友M:
靠谱的是9楼说法,其它很多是理论上的,实现不了!

楼主:
1000v,47uA的电压,我的思路是,dc然后高频逆变器,然后变压器1000v,47uA的电压,然后倍压,先不管电流损耗,
怎么制作变压器,
S=1.25√P=1.25√P ≈0.3cm2
2、求每伏匝数
ωo=45/0.3=150匝
3、求线圈匝数
初级 ω1=U1ωo=1000X150=150000
次级 ω2=12*150 =
一个小功率高压变压器,绕的匝数也太多了吧,
会做的说一下

楼主:
但目前为止,9楼的方法可以实现。

网友N:
用老式的彩电或显示器里的高压包,几个元件做个振荡器

网友O:
用它激推挽升压,电源超过12伏就可以用TL494   ; SG3525/SG3524  ; 7500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低于12伏就用图片的电路

网友P:
用显象管电视机的高压包或倍压电路升压

网友Q:
我用ZVS驱动电视机高压包轻松上万伏